转盘主轴结构 请大家帮忙指正

楼主(2013-07-19):
转盘主轴结构,,负载700kg  低速间歇旋转 5分钟转动一周      扭矩80N.M

请大家指正

图示为主轴结构,上端法兰盘安装直径1.8m 转盘

网友:
好厉害,好高端。

网友:
你不觉得你的图摆歪了么

网友(点评):
确定没有歪 可能是错觉吧

网友:
下面的那个深沟球轴承画的有点问题

网友(点评):
问题点在哪里?还请社友明示

网友(点评):
滚珠要剖吗?

网友:
没玩过这么大的

网友:
下面的深沟球轴承有问题,在竖直方向过定位了,应该以推力球轴承为基准,下端深沟球轴承做成浮动的。

网友(点评):
没有过定位。

网友(点评):
彭老师,最上面的轮盘和主轴之间应该是提前装配好的,那么要保证推力球轴承与轮盘底面配合,同时要保证最下端的深沟球轴承的外圈与下端端盖配合,这个应该有矛盾吧。

网友(点评):
如果将最下端的螺栓拧到底,正常情况下,轴就会被顶起来,推力球轴承失去作用。如果最下端螺栓拧得很松,最下端的深沟球轴承在轴向无定位,会上下窜动吧。

网友(点评):
说的有道理。

网友(点评):
木兰少侠 ,没有过定位,他的轴跟转盘只是孔配合,相反,需要设置几个径向的螺钉来锁定轴和转盘,因为 使用的是深沟球轴承,几乎不可能保证转盘不会上下串动,即使你上边那个深沟球轴承有端盖定位了。 最好还是用

网友(点评):
最好还是用成对的角接触或者圆锥滚子轴承来定位主轴,这样就不用那个平面轴承了。

网友(点评):
如果转盘受轴向力比较大,也可以用平面轴承,结构上,你保持现在的,然后用螺钉 联接轴和转盘就行了。

网友(点评):
是否过定位是要看公差的,螺栓拧到底,如果压盖与轴承之间还有间隙,怎么能算过定位呢?

网友(点评):
fmdd,正常情况下,螺栓拧到底,端盖和轴承之间不可能有间隙,如果有间隙,那就是设计尺寸错误了。

网友(点评):
okmeiyou,我没有说转盘会上下窜动,是最下端的端盖如果不把下端的轴承在轴向进行定位的话,转起来下端轴承会窜动。如果这个轴不是特别重,在轴承的承载范围之内,深沟球是可以这么用的。

网友(点评):
如果轮盘和轴是间隙配合,然后用顶丝锁紧的话,那就没有过定位的问题了。但是下端的深沟球轴承还是有问题,因为下端端盖如果压得太紧,下端深沟球轴承的寿命受影响。太松的话,轴承转起来会窜动。请各位指教。

网友(点评):
深沟球轴承轴向游动支撑的方式很常见,窜动也不影响其支撑效果

网友A:
上下不觉得很不协调吗

网友:
推力轴承怎么拿出来?

网友:
做得不错,不过工艺性稍微、稍微差了点。把结构改简单点会更好。

网友(点评):
能得到彭老前辈的肯定 我就放心了

网友:
1平面轴承,法兰盘,轴是不是太小了?240mm的法兰盘,轴颈小于50mm,在支撑1800mm,加上700kg的负载,如果装配或者运行时,非常容易弯曲。有没有校核过强度?
2给的间隙是否便于装配?因为上面要装一个1800mm的转盘
3下面装轴承的腔体不能这种结构,不便于加工,难以保证精度,浪费工时,做成有台阶的吧
4同时有三个轴承定位,那么轴会不会憋死?,你怎么保证定位精度?
5下面端盖的意义何在?只是为了遮挡吗?转速这么慢是否是蜗轮蜗杆结构?

网友(点评):
1.只是简单的进行了结构设计,尚未校核强度, 2.。。。。。。。。。。。。 3.轴承座腔体不加台阶应该更方便加工吧? 4.实质上只有两个轴承定位 5.下面是伺服电机和减速器

网友(点评):
轴承安装孔略微长了些,做成内台阶式的,就可以一次镗出来孔来了,只有轴承安装处需要精加工,中间部分内台阶沉下去即可,省些加工工时

网友:
我的轴用的是角接触轴承。精度好一些!

网友:
联接法兰盘直径觉得小了,上轴承选择圆锥滚子轴承可能会更简便些,1.8m的圆盘是保持均载还是会有偏载情况发生,考虑综合工况的话还是要联系实际应用进行计算。

网友:
     没有过定位,他的轴跟转盘只是孔配合,相反,需要设置几个径向的螺钉来锁定轴和转盘,因为 使用的是深沟球轴承,几乎不可能保证转盘不会上下串动,即使你上边那个深沟球轴承有端盖定位了。 最好还是用成对的角接触或者圆锥滚子轴承来定位主轴,这样就不用那个平面轴承了,如果转盘受轴向力比较大,也可以用平面轴承,结构上,你保持现在的,然后用螺钉 联接轴和转盘就行了

网友:
平面推力球轴承不便拆卸和承载能力不足,转动主轴欠限位,偏载会产生主轴摆动,深沟球轴承需要固定内圈才较合理!

网友:
下面深沟轴承不用限位锁止么?设置个孔卡都好啊~!

网友:
1。楼主图上的剖面线有些问题,估计楼主也是比较匆忙简单做了一下。
2。不知圆盘上的东西是否对称放置,圆盘下部是否有支撑轮,1米8不是个小直径,如果偏载的化会导致圆盘变形。
3。如果没算错的话,楼主用的是6212吧?外径110内径60,厚度22。如果载荷都集中在主轴中心附近的话,这个重量,可以采用背靠背圆锥滚子轴承。这样,结构也可以简化。

网友(点评):
圆盘上的东西为对称放置,, 下部加支撑轮 另 : 上部圆盘外圆周上是安装的夹具,主要重量都分布在外圆周上

网友(点评):
那,这样的话,重量主要由支撑轮承载的。所以中间的结构主要起定心作用。没必要使用推力轴承的。直接用两套深沟球轴承就可以了。当然,轴承孔结构也要变动一下,出阶梯孔,让深沟球轴承也承担一部分重力。

网友:
你这个不就是理瓶机转盘吗,这个结构还差个轴的定位吧

网友:
像1.8m的转盘,载重700kg,最好用回转支承,运转会很平稳。

网友(点评):
回转支撑成本太高了

网友:
都好专业啊,学习了

网友:
上端轴承用一卡簧定位更好些,
结构太复杂,直接用一盘外齿轮回转支撑即可。、

网友(点评):
好想法,我们做过的2000m的大转盘,下面用大齿轮比直接平面轴承稳定性能好了很多,还是高速的

网友:
可以简单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下不觉得很不协调吗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