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板机上下棍的材料

楼主(2013-07-19):
请问卷板机的上下棍采用空心管焊接还是用实心轴?网上查了很多资料,对材料说明很少,请专家赐教。

网友:
实心轴,本厂有一台是这样的

网友:
卷板机轴辊要的是刚度,不可能用空心轴。

网友:
实心轴 要热处理  具体什么材料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看你的卷板厚度,8mm以下都是厚壁无缝钢管。

网友(点评):
有参考的吗?大部分人说是实心的,空心的估计只能卷薄板和小幅面的板吧

网友(点评):
8mm以下,都可以用20以上壁厚的,宽度可以做到3米多。

网友(点评):
偏轻型的卷板机没有用实心的,有的话也是人家二呗,看你选择咯。

网友(2019-07-22):
可供参考,谢谢楼主!

网友:
拆过一个小的,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