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箱油比较脏悬浮颗粒比较多怎么办?

楼主(2013-07-19):
我们设备中主油箱中悬浮颗粒比较多,但未出现乳化情况,如果把油全部更换,成本又比较高,一个油箱差不多得换30桶油,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悬浮颗粒较多,可以用网眼较细的网过滤啊。或用油泵打出来通过滤油器过滤后使用

网友(点评):
乳化液滤纸

网友:
可以使用便携式离心分离机定期维护,过滤精度可以到5um,详情请联系我们-上海诺盛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电话:010-56290983,18701580035

网友:
是有专门给液压油过滤的设备,连乳化的油也能搞定再用,你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你网上找找,做这个的很多!

网友:
是液压油还是乳化液?

网友:
高压过滤器试试,我们伺服系统就用这个的!

网友:
市面上有油类清洗机,你可以看看,我们公司买了一台,那叫一个方便啊,速度大概是60L/min。。。。不过你得有一个大油槽。。30桶。。比较多啊、

网友(2013-08-27):
可以用离心式净油机。。。推荐北京曦鸣威公司的哟。。。

网友:
用滤纸吧,液压油用滤纸的效果好一点

网友:
你这么大的油箱,没有单独的循环过滤冷却系统吗??提高你过滤器的过滤精度,最简单的话,应该有那种加油过滤小车吧?直接用小车不停的循环过滤。液压系统弄脏了之后,想要边用边提高清洁度,短时间很难立马见效。最重要的是需要大流量的油液通过过滤,使颗粒物过滤除去!我以前用净油机主要是通过离心要联合除去水分和颗粒的时候使用。提高油液清洁度最经济、最直接的办法还是使用循环过滤系统或者过滤小车直接过滤杂质。以上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