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导轨运动

楼主(2013-07-19):
一般运动精度要求在μ级的导轨,是双导轨好,还是单导轨好?

网友:
我不成熟的专业技能告诉我,双导轨比较好,你可以去找一本导轨型录来翻一翻

网友:
入行比较浅,没接触过单导轨导向的。

网友:
单导轨只用在不受力的粗定位,这个我见过。加工用的导轨,我只见过双的

网友:
这么一问特意看了下 确实双的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