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的标准出图

楼主(2013-07-19):
钣金的标准出图应该注意些什么?各位大侠给些意见,最好能给打个样!

网友:
我们这出钣金图最简单,不用出展开图。直接把该有的尺寸标上去就好。就那么简单、

但听说外面好多公司要自己出展开图,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占个位置坐等其他大侠的钣金图。

网友:
展开图看你厂的情况。注意技术要求一定要有:未注折弯半径不大于R3等。

网友:
各家都有自己的经,这没有统一的格式,只要表达清楚你的设计图即可。

网友:
社区玩钣金的很少啊

网友:
我经历过,有些厂商我标的展开图,他们根本就看不懂展开图。。。所以每次标立体的

网友(2013-12-17):
有个特别讨厌的问题,就是比例过大后,看不出板厚,有些尺寸没办法分辨是到内还是外,用大点图框吧,又被说浪费纸。

网友:


网友(2017-05-10):
威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