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这个帖子的人请看我在24楼的描述 数控车还是有锥度 就剩最后三个原因了

楼主(2013-07-19):
公司给我安排了一个台阶轴,直径65,7 0,85 三个台阶,具体每个台阶多长就不啰嗦了,,总长232,公差四丝 ,毛坯长237,直径85,粗车精车两把刀,直径70安轴承,所以特别小心,精车有锥度。
处理过程
1 我改程序调锥度,都改到负40丝了还是有锥度,领导说了调程序不行,让调尾座,后来调好了
2今天上班第一个很好,第二件锥度40丝,我看顶尖都有点歪了,活转的时候不停的摆,带的尾座也跟着动了,告诉领导买个顶尖回来
3今天下午顶尖回来,我换上新顶尖,还是摆,只是尾座不那么晃了,500的转速,3个的中心孔,好怕会扮断顶尖
4下班研究研究顶尖孔,看见顶尖孔不但是偏的而且是斜的,请问跟这个有关系么,还有顶尖孔有的深有的浅
5明天改下走刀路线
6技术不行 好好学习

补充内容 (2013-7-22 07:37):
这活计件单价9块6  你们觉得怎么样。现在感觉工价越来越低了

网友A:
中心孔打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心孔打大点

中心孔是别人打的,而且已经打好了  我没 权利

网友A:
感觉你的夹具有点毛病,一般不会这么大的摆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的夹具有点毛病,一般不会这么大的摆动的

都是通用夹具,三爪车了个台阶,5毫米,顶尖顶住

网友:
只要顶尖有摆动,那就是尾座或者卡盘不正。

网友B:
调尾坐的时候注意轴的两端都要用顶尖,不能一夹一顶,轴比较长的时候一夹一顶还可以,三爪夹的部分越短越好,按楼主描述的现象来看,应该是上工序顶尖孔打的不合格,批量工件下料后要进行平端面和打中心孔,中心孔要求使用中心钻,不能使用普通麻花钻头,中心钻的大小应按图纸中心孔的要求来选择。楼主所描述的顶尖和尾坐摆动,主要原因可能是中心孔深度不够,另外检测尾座是否未锁紧。

网友C:
你这个问题很简单吗   就是中心孔的问题   不正 还有点偏  肯定对精加工有影响  甚至会搞坏你的设备呢  建议一下在吧中心孔重新打一遍 就可以了

网友D:
一加一顶,达中心孔是车工艺外圆了吗。

网友:
你要学的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问题很简单吗   就是中心孔的问题   不正 还有点偏  肯定对精加工有影响  甚至会搞坏你的设备呢  建议 ...

我都不好意思找领导了,那中心孔,深浅不一,不说了,还不圆,不在中心,偏差2毫米,最关键孔是斜的,最后一个原因,你说别人拿这中心孔偏的能干好么,就怕自己好不了别人能干了

网友(点评):
只要你确定设备没问题 你就放心的去找 你所说的中心孔 加工肯定不会有多高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尾坐的时候注意轴的两端都要用顶尖,不能一夹一顶,轴比较长的时候一夹一顶还可以,三爪夹的部分越短越好 ...

尾座紧了,粗车精车一次干,这锥度干的我都怕了,拉毛坯也没见这么大锥度

网友:
重新打中心孔吧。。。不然这批活害死你。

网友:
一夹一顶叫重复定位,双顶尖,OK

网友:
中心孔不正,你顶当然跳,如果实在没法动中心孔,看看可能就夹一头干,一次车少点。

网友E:
两头都用顶尖对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加一顶,达中心孔是车工艺外圆了吗。

没有,毛坯打中心孔,具体怎么定位没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头都用顶尖对顶。

不可以的,拉毛坯单边2.6,转速500,会打滑的吧,今天上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以的,拉毛坯单边2.6,转速500,会打滑的吧,今天上图

打什么滑?总要有夹紧驱动的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