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MIA中的机器人模型怎么将整体分成多个部件

楼主(2013-07-19):
DELMIA中的机器人模型怎么将整体分成多个部件

网友A:
delmia 这是虚拟装配软件吧,请问是不是catia里嵌入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mia 这是虚拟装配软件吧,请问是不是catia里嵌入的模块?

不是,两个是分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两个是分开的

哦 谢谢 怪不得我在catia中没找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单独打开啊

怎么单独打开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