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用螺旋丝锥,下到深度的那个地方总会破损。

楼主(2013-07-19):
比如说下15个深吧,做几十个孔以后丝锥15MM的地方总会崩刃。。。。
现在看来倒是不影响使用,怎么样可避免呢?我是F90 S60 刚性攻丝~

对了 是M14 1.5的丝锥,成量的,也用过OSG的也出过类似的问题,都是HSS的材质。

网友:
多大的丝锥啊?才60转!

网友:
丝攻问题在论坛几乎得不到一针见血的解答的~~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
会不会触底了。。。。。留1mm试试。

网友A:
1)底孔孔口无倒角
2)刚性攻丝
3)攻丝时转速过低
我觉得可能有以上三个原因。

网友:
可能机床主轴正反转空回误差大。角度与进给量进刀退刀不一致。

网友:
把润滑油换成专用攻丝油应该可以解决该问题,没买到攻牙油可以用花生油代替一下,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头疼了很久,特别是调质过的材料更不好攻,这个方法可是我们厂做了50年的老钳工提出来的,现在和大家分享一下。呵呵!(我们现在用普通台钻一天可以攻2000个M8的牙)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B:
M12的用车床我都开500攻丝,加工中心都是800。楼主牛人,60转也能干,佩服丝锥的质量,也佩服楼主的本事……

网友:
缠削了吧

网友:
1.刚性攻丝对机床的要求很高  精度高走刀可以快一点。你的转速太慢了,像我们加工m10*1.25我们的转速是1000r/min 走刀是1250mm/min。
2.刚性攻丝要加M29楼主15mm处破损估计是没有加M29。
3.楼主钻孔时可以深度深一点防止攻丝时铁屑挤压。

楼主:
我这各设备精度还算可以吧  因为过去没用丝锥做过螺纹,所以一直是搞的很慢的速度,因为心里面没谱 不知道应该什么速度。

我攻丝用的是豆油,效果感觉比攻丝油好点,缺点就是冬天会凝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底孔孔口无倒角
2)刚性攻丝
3)攻丝时转速过低

倒角是D+0.4   刚性攻丝,转速是很低 S60  F90.。

网友(点评):
D+0.4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12的用车床我都开500攻丝,加工中心都是800。楼主牛人,60转也能干,佩服丝锥的质量,也佩服楼主的本事…… ...

你好 您用的是什么丝锥啊 螺旋的么 ?合金还是白钢的啊。。。我用的是白钢的
如果您也是用白钢的丝锥M12 S800的话 那我M14的搞个S600 看来没啥问题呗~

网友(2013-08-25):
500转,线速太高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后来把快换夹头换成钻夹头就没事了。

网友:
上个图呗,把具体情况加工材料、硬度、孔深,用OSG是哪种丝锥?

网友:
      寿命到期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