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外壳是塑料的是哪种泵?

楼主(2013-07-19):
(图片)

网友A:
抽水泵,这个也可以装到摩托车离合外壳上。猜错了莫怪。

网友(点评):
回大侠,根据大侠提供的名字,搜不到这样子的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抽水泵,这个也可以装到摩托车离合外壳上。猜错了莫怪。

可以抽油么?看着挺大的啊,电机像2.2kw的。ps.大侠知道型号么?

网友(点评):
图片没看清楚,你发帖5分钟时我看到的是右边的,现在两图一对照就有底了,两片或三片自跳式机油泵,可以抽油,但摩托机是5kw以上的,调整油门可以看抽油的速度。

网友(点评):
五金标准店有手摇式手电钻改裝式的抽油机对你来说并非难事。对吧?

网友:
只是一看很难知道型号,因为没有特别的标志,抽油的话要看它的结构的,一般是不可以的

网友:
齿轮泵来的吧?抽油可以,抽水噪音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抽水泵,这个也可以装到摩托车离合外壳上。猜错了莫怪。

回大侠,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