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O型圈和汽油反应么?

楼主(2013-07-19):
今天一位老师傅说,汽油会溶解O型圈,这里说的是普通的黑色O型圈,是这样么?
刚刚网上搜了一下,丁腈橡胶、氟橡胶好像都耐汽油,但是天然橡胶不耐汽油。那普通的黑色O型圈是天然橡胶做的么?

网友:
汽油是酸性的,所有橡胶制品,无论是丁晴橡胶还是天然橡胶,都对酸性物质有反应,所谓的抗酸性只是特别牌号而且只是抗一部分。
应该对酸性没影响的是硅橡胶。氟很多制成o圈支架的硬片,不知道有软的。
普通黑色的橡胶圈是在基材橡胶中加入炭黑是它相对稳定,无法判断何种材料。
几乎所有的o圈都不应该用在汽油/润滑油中。

网友:
这个没有试验过!!!

网友:
硅橡胶耐油挺好。比普通的贵,内行人对”黑色“O型圈有自己的鉴别办法。闻味什么的。硅胶和丁晴和普通的味道有差别。看过有人这么辨别过。

网友:
使用的橡胶黑色的缘故是因为加入了碳黑,加强耐磨性和防滑。不同的工作环境下使用不同材质的O型圈,天然橡胶耐碱不耐酸,汽油是酸性的,会溶解掉天然橡胶。我们做采油设备上一般使用丁腈橡胶,如果是在酸性较强的工况下会使用高饱和的氢化丁腈,由于氟橡胶价格比较贵我们都不会使用。

网友:
去查一下手册.
氟橡胶,氢化丁腈橡胶,丁腈橡胶 都可以耐汽油的.

网友(2014-07-12):
橡胶圈中一般乙丙橡胶不耐油,将会发生溶胀;氟橡胶耐油。油工况下建议选择氟橡胶、聚四氟乙烯等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