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wcad输入不了2位以上的数据

楼主(2013-07-19):
请教各位:zwcad输入不了2位以上的数据,比如画20的线或20的圆,只能输入2就输入不了。很其他没有问题,很奇怪啊。

知道的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是不是没破解好,重新破解一下,我的CAD就没问题。

网友:
高手解决,重启软件,重启电脑,重装软件,重装电脑。

网友:
期待不重装的高手!!

网友:
输入数据时切换为“简体中文-美式键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