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全斜角角落可以实现吗

楼主(2013-07-19):
看到UG上对折弯角落的处理,请问懂工艺钣金工程师,下面这3种斜角角落容易实现吗?常用吗?能否举例,谢谢

网友:
激光割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点评):
请问激光切割会不会成本很高?

网友:
平板下料,折彎的實現才是功力!

网友A:
第一种在实际生产中基本不可能实现,需要将材料断面打成斜边,如果想实现,那费用也受不了,还不如焊接打磨方便点。第二种可以实现,激光切割下料。吐槽下,发现Ug是比solidwords强啊,solidworks没这个功能啊,角哪里都是给开个窟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在实际生产中基本不可能实现,需要将材料断面打成斜边,如果想实现,那费用也受不了,还不如焊接打磨 ...

楼主说的是这种吧,这种对接好像比较常见,工艺缺口直接冲裁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