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件加工螺纹好加工吗,用什么刀具比较好

楼主(2013-07-19):
锻件加工螺纹好加工吗,用什么刀具比较好  ? 各位给推荐下。

网友A:
回火没有?

网友:
常规刀具就行

网友:
量大而且简单外螺纹,用滚压,可保留锻件韧性。精密螺纹通常都是去除材料加工出来的,要求高还是要车镗磨

网友B:
伊斯卡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火没有?

锻件有回火的?  回火 没回火 您都给分析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伊斯卡的可以

伊斯卡的什么牌号?

网友:
代价有点高啊

网友(2013-12-16):
yt15磨把就好,量多建议成型刀

网友:
楼主您好,可以考虑下CPT螺纹刀,但首先你得把你的加工要求说完整。

网友:
如果是切削加工螺纹,那么不管是锻件,铸件都是需要先做粗加工的。比如车螺纹必须先粗精车外圆然后再车螺纹。锻件直接滚压或者搓丝加工螺纹可以是可以,但是如果毛坯外形尺寸公差控制不好的话,会坏工具和机床。

网友(2014-03-09):
什么材料的锻件啊?什么螺纹 ?

网友:
可转位螺纹车刀

网友:
不有手册吗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