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铬涂层硬度问题 新人求教

楼主(2013-07-20):
涂层厚度在0.03mm左右,请问怎么保证 它的硬度在维氏700 以上

网友:
用硬度测试机检测呀。。。

网友:
厚度量,硬度打

网友:
这看不懂要问什么…

网友:
      一个合格镀铬层的诞生:功能设计上,我要零件表面耐磨、耐腐蚀,才能满足正常使用,所以我选择镀铬,另外又规定了镀铬层寿命。这样下来,就从设计转到了工艺。工艺负责零件镀铬的工艺路线,以达到镀铬层在设计寿命时间内能够达到有效的耐磨耐腐功能,同时又规定了生产完成后如何检测工艺是否合理、生产时候合规。这样,就从工艺转到了生产。生产根据工艺按流程加工零件,同时伴随生产和生产的最后一步就是质检,质检负责根据工艺部门订下的检验要求去检验零件在各工序之间是否达标以及最终是否达标。检验指标是什么?硬度≥HV700+厚度≥0.03mm
      每当看到这种问题我都有一种无可名状的快感和失望,因为凭我的经验,提这种没有逻辑的问题的,要么是新手,要么是菜鸟,不会跟我抢饭碗所以我高兴,但是花费了时间却只看到烂帖所以我失望。

网友A:
楼主貌似是在怀疑0.03的镀层达不到维氏700

网友(2016-02-22):
引用 网友A:
楼主貌似是在怀疑0.03的镀层达不到维氏700

是不是厚度越大,达到的硬度就越大

网友:
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