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丝杆护罩,求大家推荐些

楼主(2013-07-20):
如图,红色的是丝杆,绿色是丝杆螺母。
需要一个护罩,套在丝杆上,装在螺母上,可以伸缩,行程150

有卖这样的护罩的厂家没?推荐几个

楼主:
三维图是很久以前画的,现在设备已经做好了。三维图上线轨没显示,零件有些错位应该是软件问题。
大家别计较,重点是有没这样的丝杆护罩

网友:
滑轨的皮老虎能OK啊

网友:
阿里巴巴   搜索    风琴防护罩

网友A:
河北的好多厂家做这个。一个电话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我们公司用的就是这种。伸缩的。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河北的好多厂家做这个。一个电话就可以了。

嗯嗯,谢谢

网友:
螺旋钢带防护套比较好

网友B:
你的丝杆另外一端不用支撑,再用风琴护罩有些困难,需要自己单独做个支架固定风琴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丝杆另外一端不用支撑,再用风琴护罩有些困难,需要自己单独做个支架固定风琴罩

谢谢,我已经找到专门做丝杆护罩的了,前端直接用卡箍固定,后端用卡箍固定在丝杆螺母上就行了

网友(点评):
对。和我们公司一样的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已经找到专门做丝杆护罩的了,前端直接用卡箍固定,后端用卡箍固定在丝杆螺母上就行了

“前端直接用卡箍固定”

你的风琴罩和丝杆一起扭转?

网友(点评):
差点出错了,谢谢提醒

网友:
河北沧州好多做这个防护罩之类的。

网友:
河北许多做机床附件的厂家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