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臂钻床改铣床工装设计

楼主(2013-07-20):
车间里没有专门的铣床,开大孔不便,于是打算做个夹具,配合摇臂钻床开孔

思路如下:1.做成简支梁的形式,两端装刀头,中间与机床传动机构相连,中间装齿条调整两把刀的距离以便开不同孔径的孔.类似于电影中狙击手在玻璃上开洞的那种工具
               2.只用一个刀头,做成圆规的那种形式.

问题如下:1.是否有其他简单的方法可以取代齿条,齿条不能微调距离
               2.工装如何夹持刀具,尤其在方案1包含齿条的情况下
               3.是否有类似的工装可供参考
               4.切割工件的材质为5083铝,这样的工装在实际使用是否可能会出现开孔不圆的问题

           谢谢!

网友A:
通孔而且孔不深的话可以用套料钻啊。为何要把钻床改铣床然后还是用来干钻床的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孔而且孔不深的话可以用套料钻啊。为何要把钻床改铣床然后还是用来干钻床的活呢?

是通孔,用旋转的方式切孔这样

网友B:
摇臂钻径向蹿动很大的,应该不行,你现在是工件不动主轴动,更不行。

网友C:
干过,但不好控制

网友D:
设备的刚度不够,开出的孔会不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摇臂钻径向蹿动很大的,应该不行,你现在是工件不动主轴动,更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备的刚度不够,开出的孔会不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过,但不好控制

可以详细谈谈么,如果刀具的间距可调,夹持应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