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两种是什么材料牌号啊

楼主(2013-07-20):
第一种化学成分%是:
碳C   0。55
硫S   0。0040
磷P   0。0024
硅Si   0。91
镍Ni   0。06
锰Mn  0。36
铬Cr    5.70
钼Mo  1。20
钨W   0。05
铜Cu   0.10
钒V     0。25

第二种化学成分%是:
碳C   0。35
硫S   0。0060
磷P   0。025
硅Si   0。29
镍Ni   3。01
锰Mn  0。60
铬Cr    1。25
钼Mo  0。40
钒V     0。15

谁知道这是什么牌号啊,跪求指点

网友:
查查材料手册就有了。cr含量这么高,肯定是cr合金,翻一翻就有了

楼主:
翻不到,我怀疑有可能涉及到国家军事上的

网友:
第一种材料接近于 Cr5Mo1V 冷作模具钢。不知这个信息的来源。如果可以透露的话,分享一下,以利进一步探索准确答案。

网友A:
看看新版的冶金产品标准汇编试试,4楼说的虽说没见过但标准里貌似很接近

网友(2013-12-20):
引用 网友A:
看看新版的冶金产品标准汇编试试,4楼说的虽说没见过但标准里貌似很接近

舞钢的牌号看起来也很头痛比如HG785啊~~对照GB啥牌号??Q690,带不带尾标??
还有GB的Q460E舞钢牌号也是特殊的~~~
还有请问楼上有没有HG785的高温力学性能表??瞬时高温和长时高温~~

网友:
55CR5MO
35CRNI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