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工余量影响加工尺寸的原理?

楼主(2013-07-20):
钻孔尺寸影响绞孔尺寸,数控车加工前尺寸影响加工后的尺寸,分析是加工余量的多少与均匀性影响加工尺寸,但不明白其具体原理,求指教?

网友:
坑坑洼洼的泥巴地里开车容易还是平坦的高速路开车容易?
同样的道理

网友:
以前做冲压模具的,深有体会。机加工余量跟模具精冲裁余量有点大同小异。
一般留 1mm的量跟留0.2mm的量概念当然不同。机械加工 一个原则 “欺软怕硬”。
比如你精车Φ10外圆
①留2mm量(仅为举例)、一次切削。因为切削量比较大,在高速切削时,热量不能够完全跟着铁屑散出。因此某种程度上会引起棒料一定程度上的挠度变形。加工完毕冷却后,挠度变形会放大。
②留0.2mm量,一次切削量明显降低,高速切削时,热量产生的少并明显集中于铁屑带出。因此加工后的因热变形量就少。

③最后一道工序留量的多少,个人认为一般是为了防止粗加工的误差,对轴来说,如同轴度,如轮廓度,如圆度。。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给最后一次加工留量以保证能够精加工在尺寸范围之内。   倘若最后一道工序留量过少,你缺肉缺的厉害,外形已经达到要求下限以下,工件就只能废了。。

建议看看《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欺软怕硬,对于冷机加工挺形象的。就是说总是处于弱势的一方先发生变化。

网友(点评):
从热变型角度分析,有独到见解!其实加工余量太少可能传统是跟切屑成型有关。

网友:
拿车长秆子来说吧  余量越大 杆子末端就被压弯越多啊 最后可能就变成了锥型~

网友:
特别是最后的精加工,余量的多少与均匀性对加工出来的质量有太大的影响,对刀具寿命也一样

网友:
同意三楼。

网友:
切削力引起的零件变形等影响。这个余量应该系统的考虑。比如说一个实心的铁块,装夹稳定可靠,那么就算余量有2mm可以很顺畅的铣出来,而且尺寸稳定性和表面质量很好。但是如果是一个薄壁型腔件,那么别说2mm了,0.5都有可能产生振动造成表面质量不达标。

网友:
切削加工的余量与精度,主要跟几方面有关:
1.切削力引起工件弹性变型
2.产生的变型热引起热变型
3.积屑瘤改变刀具的实际切削尺寸
4.机械振动引入的周期性变化

至于楼上所说的刀具寿命,可能因为刀具损失是单向的而且周期比较长,影响精度比较小,影响经济性就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