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装配过程中需要哪些检测设备?

楼主(2013-07-20):
加工中心做好了,整机需要激光干涉仪测量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反向间隙三项精度,还有就是球杆仪测量。试样加工等先不管。
问题1:买激光干涉仪需要测直线度和垂直度吗?
问题2:装配中,测量导轨直线度和扭曲一般用合像水平仪,需不需要买激光准直仪或者自准直仪?
问题3:装配中丝杠安装的两头轴承孔和中间丝杠螺母孔的同轴度,除了芯棒外,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测量,当然,要经济些的。问过美国汉默的,好贵。

网友:
对高精度机械完全不懂,路过帮顶

网友:
1.激光干涉仪测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然后计算补偿量,输入到系统。
2.导轨买来的,检验一下,是否和图纸一样,导轨安装面要用自准直仪测直线度,然后人工刮研,千分表测平行度。
3.轴承座和轴承、丝杠安装好后,千分表测平行度。
我以前是这样干的。

网友:
表示关注,求更详细的解决方案

网友:
丝杠的安装,用千分表打表就行了

网友A:
1,激光干涉仪是最后检验时用的,应该先用球杆仪测量,球杆仪可以测量出XYZ的反向背隙,圆度,直线度,垂直度等等,激光干涉仪用来补偿丝杆误差
2,安装导轨,方法有几种,有用水平仪的,一般用大理石直尺和千分表,可以校验出平行度和直线度
3,轴承孔是很关键的,安装时,电机座轴承孔应该和后轴承座孔误差在0.5丝内,丝杆螺母座一般叫法兰座,这个对于垂直度有很重要要求
安装机床,一般用到的测量仪器有:大理石直尺,大理石三角尺,千分表,水平仪,想装好机床,光知道步骤没用,关键要经验,细心,干净,按部就班,合适的扭力拧紧螺丝等等
你的图像是不是日本森精机的床身,只有他们的机子Z轴,Y轴是双丝杆,双电机

网友(点评):
这头像貌似是双交换台卧加。hmc5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激光干涉仪是最后检验时用的,应该先用球杆仪测量,球杆仪可以测量出XYZ的反向背隙,圆度,直线度,垂直度 ...

师傅能说说大理石三角尺是测什么用的吗?垂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傅能说说大理石三角尺是测什么用的吗?垂直?

X与Y垂直度
X与Z垂直度
Y与Z垂直度

网友:
丝杆装配就是用芯棒最实惠了,直接做个治具,承靠在线轨上,表吸在治具上,打平行度,两端同轴度,单边直线度。

网友:
这些量仪检具还真的不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激光干涉仪是最后检验时用的,应该先用球杆仪测量,球杆仪可以测量出XYZ的反向背隙,圆度,直线度,垂直度 ...

是的,仰慕森精机的技术。就用了他们的图片做头像。双丝杠,同步驱动,还有就是重力驱动,是他们的设计理念。减少震动。

楼主:
最近厂里准备买激光干涉仪,我想着既然老板有这个劲头,那咱就也下把功夫,争取把产品做好。准备先卡住主要零件检验、装配过程检验和整机检验三步。所以向各位大侠请教。
自准直仪也询过价格,1.5万左右吧。这个用来检测导轨安装面直线度没问题。
我最近思考,主要是芯棒制作精度和芯棒测量的误差消除问题,比较难一些。芯棒和配合面一般配合长度短,又有间隙,加上自重,肯定导致芯棒下垂的。

网友(点评):
你们是在那做加工中心

楼主:
大理石方箱买了,00级别的,准备先拿去鉴定再使用。以前用大理石角尺,不太稳定容易倒。

楼主:
装配规程方面,已经让另一位工程师编写。

网友(点评):
装配规程,能不能给我一份,谢谢

网友:
6楼的,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