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写程序用同一个开关控制一个双电控的电磁阀

楼主(2013-07-20):
我是个新人,想知道如何用同一个开关控制一个双电控的电磁阀啊,就是踩一下气缸推出,再踩一下气缸缩回。脚踏阀就是一个普通脚踏开关,不带锁的,也不是翘翘板式的那种。希望大家不吝赐教。。。。(在程序中如何控制啊,PLC)

网友A:
用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接触器

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我说的是在plC中写程序

网友:
学习PLC的时候,这么经典的控制程序都没学么

网友:
x0常开——Y41常闭——y40
X0常开——y41
y40常开——y42常闭——y42
y40常闭——y42常开(并上去,常闭后面)

网友(点评):
真相楼!向大侠学习了

网友(点评):
这就是典型的单键启停回路。很多PLC可以简化,比如三菱可以用PLS指令来简化。

网友:
5楼真相,lz快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