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部分结构,请教

楼主(2013-07-20):
三爪卡盘的爪子,如上图所示。现在要在其上固定一个长50mm,直径8mm左右的圆柱,连接部分可以做成任何形状,增加一个转接部件也可以,只要能把两者固定在一起就行了。工作是圆柱在爪子带动下向外张,撑紧工件,工件很轻就几十克,所以圆柱受力很小。图中绿色的面为建议固定圆柱的区域,有弧度。在不用追加工的基础上,该怎么做呢。本人菜鸟,请教

网友A:
其实你要的是---撑紧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要的是---撑紧工件。

现在的结构也能撑紧工件,但是一次只能撑一个,想把它改成撑好几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意思,从里面往外撑,不过我还是不知道连接的细节,怎样比较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