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零件不同配置生成工程图时标题栏中名称的问题

楼主(2013-07-20):
请教大家一相问题: 同一零件不同配置生成工程图时,标题栏中名称怎么区别?
立体图中添加了配置,而针对不同的配置需要形成不同的工程图文件。众所周知,工程图中标题栏的名称栏可以链接到立体图的文件名称,也可以链接到配置名称,如果我们链接到了文件名称,那么针对带配置的立体图形成工程图时该处名称就会有误;而如果我们链接到了配置名称,那么针对没有添加配置的立体图形成工程图时此处又显示为默认或预设(依据默认的配置名称而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谢谢大家。

补充内容 (2013-7-21 09:55):
我想出来了一个办法 工程图模版建两套,一套是无配置的用,零件名称引用的是文件名;一套是有配置的用,零件名称引用的是配置名。这样生成工程图时根据零件是否含有配置,来选用哪一套模版,问题解决。

网友A:
一个工程图文件分不同页面行不行?

网友:
在proe上面使用族表---定义参数来处理,solidwork也应有类似的功能吧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软件,如果是Solidworks,并且在配置不太多的情况下,建议直接断开链接,手动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软件,如果是Solidworks,并且在配置不太多的情况下,建议直接断开链接,手动输入。

我用的sw.这是solidworks的板块啊,嘿嘿 当然不会问别的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工程图文件分不同页面行不行?

就算分两页,工程图模版没有变,标题栏中零件名称所引用的内容还是区分不开。
工程图模版中标题栏零件名分两种引用情况:
                     1.标题栏中零件名称所引用的是文件名,结果是两页区分不开
                     2. 标题栏中零件名称所引用的是配置名,这两页能区分开,但是用该模板生成别的不含配置的零件时,因为引用的                  是配置名,所以标题栏的零件名称显示为“默认”二字,而是不零件名。还是有问题。

我想出来了一个办法 工程图模版建两套,一套是无配置的用,零件名称引用的是文件名;一套是有配置的用,零件名称引用的是配置名。这样生成工程图时根据零件是否含有配置,来选用哪一套模版,问题解决。

网友C:
LZ这个情况也困扰了我许久,但你的解决方法我觉得是冶标不冶本。你不能保证出了工程图的零件后面就不加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这个情况也困扰了我许久,但你的解决方法我觉得是冶标不冶本。你不能保证出了工程图的零件后面就不加配置 ...

你说的对 不过暂时没有别的办法了我  这种做法对事前心中有点数的设计还是很管用的

网友(2018-01-22):
用同一套模板即可。
在不同的配置上,配置不同的属性即可,在属性里配置不同的属性值,注意属性值要写在配置特定里,不要写在自定义里面。不同页的工程图选择不同的配置,这时该页的标题栏就会显示该页中工程图所选配置的属性值。

网友:
其实可以在图纸属性里面选择显示那个视图的属性,然后这个视图对应那个配置,就显示那个配置的属性了

网友(2018-04-16):
在系统选项  中  工程图纸,最后一个多图纸源的√去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