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枕式包装机横封问题

楼主(2013-07-20):
POF包装,包装的袋子用手捏,发现漏气,发现横封有些小孔,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图看看。

明天上图,我的是奶茶包装,在横封的地方有小孔

补充内容 (2013-7-21 09:18):
一般就一个,大概就m2大小的孔

网友(点评):
有多少个孔,多大的孔,是不是螺丝的沉孔?

网友B:
一、刀口太尖封合缝小或封合温度不合适;二、收缩温度高了将封合缝扯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刀口太尖封合缝小或封合温度不合适;二、收缩温度高了将封合缝扯开

我检查的是还没进热缩炉的封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图看看。

横封开口照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检查的是还没进热缩炉的封口

开口

网友B:
总在同一位置吗?封合刃下刀是平刀吗?刀刃间配合怎么样?是不是加温后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在同一位置吗?封合刃下刀是平刀吗?刀刃间配合怎么样?是不是加温后变形了。

下刀是平刀,上刀是尖的。不总在同一个位置

网友B:
膜有多厚,温度怎么设的,速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膜有多厚,温度怎么设的,速度多少?

膜1.8丝的,我把温度加到180都还我孔,速度大概一秒切一次

网友B:
上刀研过了吗?刀太尖不行,上刀与下刀要有温度差还有偏心量调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刀研过了吗?刀太尖不行,上刀与下刀要有温度差还有偏心量调了吗?

怎么研,没弄过,请指教!你是指把偏心量调大点?

网友B:
尖刀的刃用油石倒R,要的是封合面积稍大一点;上下刀温度有差是防止膜过熔造成结合强度不足,一般下刀低;偏心量与袋长配合不能扯膜或蹴膜,扯膜就封合不住,蹴膜就会烫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尖刀的刃用油石倒R,要的是封合面积稍大一点;上下刀温度有差是防止膜过熔造成结合强度不足,一般下刀低;偏 ...

还有些人跟我说可能是膜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些人跟我说可能是膜的原因

换膜试一下看看,刚才说的都是设备可能出的问题,我觉得先看看偏心量是否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膜试一下看看,刚才说的都是设备可能出的问题,我觉得先看看偏心量是否调好。

好,谢谢指点

网友A:
上下刀不平衡,温度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刀不平衡,温度过高

上下刀不平衡是什么意思?刀装歪了?

网友C:
是不是刀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刀的问题呢

刀的问题可能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下刀不平衡是什么意思?刀装歪了?

不知道你们的刀座是不是如下图那样的,如果是,中间安装的刀槽在装到时候不平衡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们的刀座是不是如下图那样的,如果是,中间安装的刀槽在装到时候不平衡导致。

我的刀上刀是尖的,下刀是平的。他是靠上刀切断的

网友D:
跟时间有没有关系,是切好后一拉就开了,还是直接就没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时间有没有关系,是切好后一拉就开了,还是直接就没封好

没封好,有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