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内外螺纹刀片 有左旋右旋的区别吗!

楼主(2013-07-20):
请教:内外螺纹刀片 有左旋右旋的区别吗!  怎样区分!

补充内容 (2013-7-21 09:21):
是否刀片本身没区别! 左旋右旋   是要更换  刀片下的刀垫吗!

网友A:
刀片本身应该是没有左右之分的,主要看刀杆安装刀片处的倾斜方向。

网友:
有的。代码里的"R"或"L"就是表示右旋或者左旋螺纹。
例如:16ER1.5ISO
         16——刀片大小
         E——外螺纹
         R——右手螺纹
         1.5——螺距1.5
         ISO——公制螺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刀片本身应该是没有左右之分的,主要看刀杆安装刀片处的倾斜方向。

不是吧?刀片是分左右的吧。

网友:
不应该是左右,应该是内外,External/ Internal

楼主:
我的理解:用右旋螺纹刀片 可直接加工右旋内螺纹,  如果用右旋螺纹刀片,加工左旋内螺纹,刀片必须改变螺旋升角方向!  通过换刀垫,倾斜刀杆 ,或 直接换 左旋刀片!    我的理解对吗!  请各位师傅指正!  我还学徒哈! 别笑喷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片本身应该是没有左右之分的,主要看刀杆安装刀片处的倾斜方向。

16NR  与 16NL  的区别是什马!

网友:
这就和常说的左偏刀和右偏刀的差别类似

网友B:
只要刀片适应螺纹升角就ok,什么左右内外的,搞得太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刀片适应螺纹升角就ok,什么左右内外的,搞得太复杂了。

用加工完右旋内螺纹的刀具,  再直接加工左旋螺纹,刀尖老是崩刀!是否 加工左旋螺纹 要换左旋刀片 或 将刀杆倾斜! 以改变刀片的螺旋升角吗! 谢谢

网友C:
刀片是没有左右之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刀片是没有左右之分的

那 用加工完右旋内螺纹的刀具,  怎样直接加工左旋螺纹呀!是否 要换刀垫    以改变刀片的螺旋升角吗! 谢谢

网友C:
应该不用,我没做个内反螺纹,我建议你自己去试验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用,我没做个内反螺纹,我建议你自己去试验下

用加工完右旋内螺纹的刀具, 再直接加工左旋螺纹,刀尖老是崩刀! 都是1.5的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