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也出一道计算练习题——螺栓计算

楼主(2013-07-20):
最近论坛里有不少出题的帖子,俺手里有道题,也想拿上来分享一下。

题目在上面这张图片里。
考虑有些朋友是用手机上论坛,以及有的朋友可能未登录而看不到图片。
所以这里再文字介绍一下。

水平放置的两块钢板,一上一下摞在一起,中间用一根竖直的螺栓螺母连接。
上下的钢板分别受到向上向下的拉力,拉力过大时需要螺栓断开,保全其他零件。
螺栓规格为M24、8.8。其中间的部分,用车床将其车细一些以容易断开。
要求拉力达到3吨时,螺栓断开。求解:螺栓细部的直径,和组装时的螺母扭矩。

回答请给出计算式,最好附有说明文字。
------------------------------------------------------------------------------------------------
顺便谈一点别的。

前几天论坛里讨论搞设计要不要计算,有了很多议论。
感觉一些讨论都纠结于“要计算”还是“不要计算”,每一方都举出对方情况的负面例子。
实际上,从思维方式来谈论的话,现实中的问题,有些事情不是非黑即白的,两个极端都不可取。
还有一种答案是“有时候需要计算,有时候不需要计算”,像是废话,但事实就是这样。
需要做到的是:“到了需要计算的时候能够知道原理,而不是毫无头绪没有理论基础”,那就好了。

事实上,“不要计算”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不懂原理,只凭经验,来照着做,不去计算”;
另一种是“懂得原理,但是凭借经验,来提出方案,不去具体计算”;
如果是前者,那样下去是不太好的,有一点需要改进的地方。

话说回来,本帖出的题目,没有多少绕弯的地方,只是一些公式的应用而已。
如果有朋友对相应公式不熟悉的话,那么以这道实际应用题为契机,
来查找并熟悉一下相关公式,有了一些收获,也就好了。
当然俺的解答也不一定是最优的,也希望和各位朋友共同讨论,相互切磋。

以上。
Best Regards。

by 子子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在第45楼俺写了关于本题目的一些分析及计算方法,希望能够提供一些参考。如有错漏,还望委婉指正,谢谢。

网友:
细部的截面积乘以材料的屈服强度等于3T的力。
至于螺母的扭矩?轴向静载荷需要算扭矩?怎么算?求大侠讲解

网友(点评):
思路有偏差,你再好好考虑一下。

网友(点评):
螺距上扭矩会产生一定的拉力,这部分拉力在计算应力口截面积时要考虑进去。

网友(点评):
非铰制孔螺栓连接 用拉力除以3/4计算 就是考虑进去扭矩

网友(点评):
断裂,应该是强度极限σb吧

网友:
能查到M24截面积是353平方毫米。8.8级别屈服载荷23757千克力。相乘得到拉伸载荷。楼下继续吧。

网友(点评):
屈服载荷 已经是面积乘以屈服强度的结果,所以不用再做乘法了。

网友:
7.56
对吗?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计算,抱歉不对,你和2楼的思路一样,计算时只考虑了拉力。受力关系还需要分析一下。

网友A:
对于高强度螺栓,由于有预紧力的存在,拉力必须先抵抗掉预紧力,然后才是将杆拉断,而预紧力是靠安装时加的扭矩决定的,思路就是这样

网友(点评):
谢谢回帖,后半部分是对的,前半部分貌似和我想得不太一样。

网友:
个人觉得螺栓所受载荷得是预紧力和受力的和

网友(点评):
谢谢回帖,我也是这么理解的,画图之后才分析出来。

网友:
俺不想说俺懒得具体去算,俺说俺不会算可以吗?

网友(点评):
当然可以,术业有专攻,等以后有了解答之后欢迎再来捧场。

网友(点评):
你要给大家提供一个预紧力的具体值。

网友(点评):
没有这个值,结果只能是俩者的一个数学表达式,无解

网友(点评):
问题是一个实际工程问题摆在那里,直接告诉人家无解就等于是什么也没做,不太好。

网友(点评):
真要是实际的工程,更需要这些参数。

网友(点评):
只是有的情况下,客户只是提出了负载3吨断裂的要求,预紧力多少需要设计者来决定。就好比设计一个钢架子,客户只提出负载,至于具体每个螺栓的拧紧扭矩,客户一般是不会去规定,而需要这边来提出的。或许是这样吧。

网友(点评):
那就该提供具体的工作环境。

网友B:
由于螺栓及被连接件的弹性变形,螺栓的总拉力除了与预紧力和工作拉力之外,还与螺栓的刚度及被连接件的刚度有关。预紧力由拧紧螺母时的扭矩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由于螺栓及被连接件的弹性变形,螺栓的总拉力除了与预紧力和工作拉力之外,还与螺栓的刚度及被连接件的刚度 ...

这才是正解

网友D:
承受预紧力和工作拉力的紧螺栓连接
设所需工作拉力F0,工作拉力F,螺栓总拉力F2=F0+cb/cb+cm F=F0+0.3F=30KN,

网友(点评):
谢谢回帖,以及你的图片。不过抱歉没看出来预紧力是多少。

网友(点评):
预紧力应该是1.3F

网友:
只是觉得屈服后的变形受力是非线性的,藕断丝连接麻烦啊,估值了算了

网友(点评):
估值也得有个大致的理论计算吧...

网友:
水平放置的两块钢板,一上一下摞在一起,中间用一根竖直的螺栓螺母连接。
上下的钢板分别受到向上向下的拉力,拉力过大时需要螺栓断开,保全其他零件。
螺栓规格为M24、8.8。其中间的部分,用车床将其车细一些以容易断开。
求拉力达到3吨时,螺栓断开。求解:螺栓细部的直径,和组装时的螺母扭矩。

抗拉强度:σb =800 MPa
屈服强度:σs = 800*0.8 = 640 MPa
拉断力(N) F = 3000 x 9.806 = 29420
螺栓最小径处的直径(mm) d = 6.843 = 2 x  (29420 / 800 /pi  )^0.5
螺栓最小径处的截面积(mm^2) A1 =36.778 = 0.25 * pi * d^2 = 0.25 * pi * 6.843^2
碳素钢螺栓预紧力(N) F0 ≤ (0.6 ~ 0.7) σs * A1 = 0.65*640*36.778 =15 299.65
拧紧力矩(N·mm) T  ≈ 0.2 * F0 * d = 0.2*15299.65*6.843 = 20930.1

======= 2013.07.21 11:30 修改 ===============================
常用M24、8.8 预紧力Fv(KN) = 155 ≈ 0.7 σs
拉断力(N) F = 3000 x 9.806 = 29420
M24螺栓最小径处的截面积(mm^2) A1 = 346.361 = 0.25 * 21^2 * pi
M24碳素钢螺栓预紧力(N) F0 ≤ (0.6 ~ 0.7) σs * A1 = 0.65*640*346.361 =144 086.2

削径处的直径(mm) d = 16.618 = 2 x  ((29420+144086.2) / 800 /pi  )^0.5
削径处的的截面积(mm^2) A1d =216.894
削径螺栓预紧力(N) F0d ≤ (0.6 ~ 0.7) σs * A1d = 0.65*640*216.894 = 90227.9
削径螺栓拧紧力矩(N·mm) Td  ≈ 0.2 * F0d * d = 0.2*90227.9*16.618 = 299881.4

网友(点评):
LIAOYAO大侠,有坑有坑~~~螺栓最小径处的直径(mm) d = 6.843 = 2 x (29420 / 800 /pi )^0.5时,表示拉力和预紧之和为3吨哦。就是说接着算预紧的时候,拉断力会因此减小。。。。

网友(点评):
感谢 动静之机 老师指导,俺会再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抗拉强度:σb =800 MPa
屈服强度:σs = 800*0.8 = 640 MPa
拉断力(N) F = 3000 x 9.806 = 29420
抗拉强度:σb =800 MPa
屈服强度:σs = 800*0.8 = 640 MPa
拉断力(N) F = 3000 x 9.806 = 29420
螺栓最小径处的直径(mm) d = 6.843 = 2 x  (29420 / 800 /pi  )^0.5
螺栓最小径处的截面积(mm^2) A1 =36.778 = 0.25 * pi * d^2 = 0.25 * pi * 6.843^2
碳素钢螺栓预紧力(N) F0 ≤ (0.6 ~ 0.7) σs * A1 = 0.65*640*36.778 =15299.65
拧紧力矩(N·mm) T  ≈ 0.2 * F0 * d = 0.2*15299.65*6.843 = 20930.1
谢谢LIAOYAO侠回帖~
看了前三行,觉得很佩服,单位都认真地写了。需要的计算结果也用颜色字体表明,非常认真细致。
然后就是想说,第四行有点问题,螺栓拉断时,受的不只是3吨的力,如前面朋友所述,还有预紧力。
所以还得继续推敲一下。最后一行的公式比较重要,同时也需要一点注意。

网友:
楼主本身的条件不全,你要求有预紧力。那么预紧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是以开始能承受另一块钢板的自重,保证先不脱开。那么这个自重是多少?两个思路:
1,如果只是按照0.75的屈服极限去算,也得到一个预紧力。但是前提是要有截面积。那么截面积计算,我想可以根据材料的最大抗拉强度计算 0.75*800*A+T=800*A 可求出半径,然后就可以求出预紧力来。
2,如果你自重很小,那么就直接可以用800*A=T,预紧力很小,可以忽略。就像吊钩一样,不需预紧。

网友(点评):
这个预紧力内容比较模糊。但至少,螺母拧紧的时候,肯定是有一个对螺栓的拉力的,这个是最基本要有的力,简单来说只考虑这个力就可以,其他的钢板弹性变形可以先不去管。

网友(点评):
你可以按照方法1去算。看看计算跟你的有多大差别。具体你怎么用,那就看你了。

网友:
这种安全螺栓,预紧力的大小值应由额定载荷乘以工况系数,这种情况要求比较高,国人过这种螺栓喜欢加个弹垫,预紧力打的扭矩还是国外标准,结果预紧力比原来大了,结果就是螺栓总在正常工况断掉
子子前辈大侠如给出预紧力系数,如0.6-1,钢板材料,再去求解直径,这样是否更明白点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详细回复。额定载荷俺的理解就是3吨,不知道理解错误没。预紧力俺的理解是与额定载荷无关,因为M24的螺栓,正常拧紧其力就超过3吨了。加弹簧垫确实是个比较麻烦的事儿,因为会影响螺母的扭紧力矩。

网友(点评):
预紧力大小计算与所受载荷无直接关系,但预紧力到底多大范围,结合面联接的紧密性到底怎样,螺母的扭矩到底取多少,这些值应该受载荷的限制,自己有这些疑问,才想前辈能否给出多点信息,希望大侠指正

网友(点评):
在这里,预紧力简单地就是指,螺母用一定力矩对其旋紧时,产生的螺栓内部轴向拉力。这样问题就简化为,轴向拉力,负载拉力,细部屈服力,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承受预紧力和工作拉力的紧螺栓连接
设所需工作拉力F0,工作拉力F,螺栓总拉力F2=F0+cb/cb+cm F=F0+0.3F=30KN ...

预紧力为F0,不好意思写错了

网友E:
======= 2013.07.21 11:30 修改 ===============================
常用M24、8.8 预紧力Fv(KN) = 155 ≈ 0.7 σs
抗拉强度:σb =800 MPa
屈服强度:σs = 800*0.8 = 640 MPa
拉断力(N) F = 3000 x 9.806 = 29420
M24螺栓最小径处的截面积(mm^2) A1 = 346.361 = 0.25 * 21^2 * pi
M24碳素钢螺栓预紧力(N) F0 ≤ (0.6 ~ 0.7) σs * A1 = 0.65*640*346.361 =144 086.2

削径处的直径(mm) d = 16.618 = 2 x  ((29420+144086.2) / 800 /pi  )^0.5
削径处的的截面积(mm^2) A1d =216.894
削径螺栓预紧力(N) F0d ≤ (0.6 ~ 0.7) σs * A1d = 0.65*640*216.894 = 90227.9
削径螺栓拧紧力矩(N·mm) Td  ≈ 0.2 * F0d * d = 0.2*90227.9*16.618 = 299881.4

网友:
参与下。
借用下LIAO的资料:

抗拉强度:σb =800 MPa
屈服强度:σs = 800*0.8 = 640 MPa

计算预紧力。因为题中无特殊要求,按照自锁计算。
普通螺纹,牙型角b=15度,螺旋角v=arctan(3/(24*pi))
则,未预紧时,产生松动的周向力须小于:G*tan(arctan(f/b)+v). f为摩擦系数,G为下部零件的重力。
因题中未指明可能出现的周向力大小,亦未出现需要考虑切向承载的部分,故,这个预紧力可以为0?

如果预紧力可以为0,那么就是LIAO的计算升级版。
拉断力(N) F = 3000 x 9.806+G = 29420+G
螺栓最小径处的直径(mm) d = 6.843 = 2 x  ((29420+G) / 800 /pi  )^0.5
螺栓最小径处的截面积(mm^2) A1 =36.778 = 0.25 * pi * d^2
碳素钢螺栓预紧力(N) F0 =0

。。。。这个结果如何?等待挨砖。

楼主:
引用 网友E:
======= 2013.07.21 11:30 修改 ===============================
常用M24、8.8 预紧力Fv(KN) ...
常用M24、8.8 预紧力Fv(KN) = 155 ≈ 0.7 σs
抗拉强度:σb =800 MPa
屈服强度:σs = 800*0.8 = 640 MPa
拉断力(N) F = 3000 x 9.806 = 29420
M24螺栓最小径处的截面积(mm^2) A1 = 346.361 = 0.25 * 21^2 * pi
M24碳素钢螺栓预紧力(N) F0 ≤ (0.6 ~ 0.7) σs * A1 = 0.65*640*346.361 =144 086.2

削径处的直径(mm) d = 16.618 = 2 x  ((29420+144086.2) / 800 /pi  )^0.5
削径处的的截面积(mm^2) A1d =216.894
削径螺栓预紧力(N) F0d ≤ (0.6 ~ 0.7) σs * A1d = 0.65*640*216.894 = 90227.9
削径螺栓拧紧力矩(N·mm) Td  ≈ 0.2 * F0d * d = 0.2*90227.9*16.618 = 299881.4

LIAOYAO大侠好,再次感谢您的认真回复。

俺计算时是用Excel算的,所以对着单元格,输入你的数据,分析着你的思路。有如下一些注意。
第一:
第二段第一行里面用下划线标出的800,这里如果应力到800确实是断了,
但是我的理解是达到屈服强度也就是640时候,螺栓就开始屈服变形了,所以我不太建议用800来算。
实际上,我们在工作中用的是640的85%,更保守一些。
当然这个值取决于各设计者的感觉,但我还是觉得800有点大。

第二:
您最后一行用的公式很好,其中的直径d,您用的是细部直径16.618,
而我最近在其他资料上看到,此处应该代入螺纹公称直径,也就是24.
因为此处的螺母旋紧扭矩,实际是根据螺牙处的摩擦力来计算,所以应该是用公称直径。
顺便说一下,这道题是我去年年初遇到的,当时我的计算笔记里,用的也是细部直径,呵呵,英雄所误略同。

网友(点评):
有几个疑问: 1,根据大家的计算过程,预紧力是负载力的3倍左右。而如果单从M24螺栓本身的预紧力与总载荷比来看,大概是A*0.75*640:A*800=6:10 2,如果没削过,控制螺栓预紧力的最好方法是延长法和用应变片测试。

网友(点评):
eddy大侠的点评,提到了预紧力和载荷比,这点挺有用。就是说螺栓选小了是达不到效果的。另外预紧力,在这里主要是指拧螺母的时候所造成的力,主要与螺母扭矩有关。

网友(点评):
2,那么上面计算是按照M24的螺栓粗的地方去算切削处的地方。

网友(点评):
我个人觉得,应该主要考虑切削处,将这部分看成螺纹的最小截面,这样计算出来的结果要小。

网友(点评):
俺对 “要求拉力达到3吨时,螺栓断开 ” 理解是断开而非变形,屈服后有强化阶段,虽然上下两板已经不密合,却未断开所以才选用 800 来算削径。这是不考量疲劳和潜变。

网友(点评):
如果说是“失效”俺就有不同理解。考量点会更多,安全系数会用3 。螺栓拧紧力矩部分因有系数0.2为可变,俺会再核对参数不同时的数据。 再次感谢 子子 老师详细的指导。

网友(点评):
LIAOYAO兄客气了,以后有其他问题时,还希望继续交流切磋。

网友(点评):
实在不解,为什么没有人提到“残余预紧力”,事实上在拉断的时候的力应该为“残余预紧力+3t力”。残余预紧力大小约为预紧力的0.1~0.6,按工况确定。这个是机械设计基础的典型问题。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承受预紧力和工作拉力的紧螺栓连接
设所需工作拉力F0,工作拉力F,螺栓总拉力F2=F0+cb/cb+cm F=F0+0.3F=30KN ...
承受预紧力和工作拉力的紧螺栓连接
设所需预紧力F0,工作拉力F,螺栓总拉力F2=F0+cb/cb+cm F=F0+0.3F=30KN,
谢谢回帖。
按照您的第一句话,应该是F0+F=F2
其中工作拉力F应该为30KN。
而F0和F2的计算在其中没有体现,所以还需要进一步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参与下。
借用下LIAO的资料:
计算预紧力。因为题中无特殊要求,按照自锁计算。
普通螺纹,牙型角b=15度,螺旋角v=arctan(3/(24*pi))
则,未预紧时,产生松动的周向力须小于:G*tan(arctan(f/b)+v). f为摩擦系数,G为下部零件的重力。
因题中未指明可能出现的周向力大小,亦未出现需要考虑切向承载的部分,故,这个预紧力可以为0?

如果预紧力可以为0,那么就是LIAO的计算升级版。
拉断力(N) F = 3000 x 9.806+G = 29420+G
螺栓最小径处的直径(mm) d = 6.843 = 2 x ((29420+G) / 800 /pi )^0.5
螺栓最小径处的截面积(mm^2) A1 =36.778 = 0.25 * pi * d^2
碳素钢螺栓预紧力(N) F0 =0

谢谢零翼先生的回帖,来吧,让我们看看预紧力为0的故事。

第一,预紧力为0的话,下面的拉力为2.5吨的时候,螺栓在弹性形变范围内被拉伸,钢板间出现缝隙
俺确实没说过 不允许出现缝隙,不过不能总考虑这么极端的情况吧,
出现缝隙就会产生好多问题,干涉,震动,磨损,噪声等等。

第二,预紧力为0的话,螺母就等于是没拧紧,咱搞机械的不能冒这个险吧。
当然,有一种情况可以实现预紧力为0,就是用双螺母或者hardlock螺母,那样可以固定螺母而且对钢板没有任何预紧力。
不过,这个确实不在考虑范围内。。。。。。

所以,你给出的结果在理论上是通过的,在工程上稍微有点偏差。
或者说,所谓做题目,是得到一个结果然后交给客户安装使用的,而如果你得到的结果交给客户之后没法应用,那就不是一个好的结果,咱们做设计的,不只是理论计算就完了,最终是要实现具体事物的结果,所以稍微麻烦一些。

网友(点评):
自然不能推到这么极端,但是因为没什么约束条件,所以这个预紧力总得有个由头。比如说,你希望承受摩擦,承受多少的震动。这个时候就可以计算预紧了。我前面不是计算了需要的最小周向了吗?

网友(点评):
所以,只是因为题目里没有个确切要求,于是就暂时按一种极端情况计算而已。其实,这也不能算完全没预紧,毕竟下半部的零件的重力能看成一种预紧,只是没有起到压实效果而已。

网友(点评):
另外,也可以按另一种极端考虑,那就是60%轴向载荷下的第一牙螺纹损坏。这个其实好算,屈服强度x一圈牙的切面积/0.65。用这个作为最大预紧力计算。不过依旧感觉没有什么实用性,呵呵。

网友(点评):
嗯,第一牙螺纹这事儿俺回去考虑考虑。实际应用中,预紧力是由设计方制定的,标准扭矩,或者标准扭矩的三分之二。

网友(点评):
也得分情况,比如后期要承受大轴向载荷的,可以考虑按照最小需求的1.2倍施加预紧。不过,对于周期载荷的,就得加放松措施。这个没办法,只靠预紧放松,靠不住啊。

网友(点评):
后期即使承受大的轴向载荷也是有限的,超过3吨必须断裂。放松措施指的是啥呢。

网友(点评):
啊,我不是说这题。后面说得是“防松”。讨厌的微软拼音。这题里的螺栓相当于半个过载保护了。我是说有些情况下,考虑后期大载荷的时候,需要按最小轴向预紧需求计算。

网友(点评):
比如,我现在的一个设计里,最小轴向需求预紧是17000N,承载后,轴向力是13万磅。哈,所以,前期预紧不能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承受预紧力和工作拉力的紧螺栓连接
设所需工作拉力F0,工作拉力F,螺栓总拉力F2=F0+cb/cb+cm F=F0+0.3F=30KN ...
承受预紧力和工作拉力的紧螺栓连接
设所需预紧力F0,工作拉力F,螺栓总拉力F2=F0+cb/cb+cm F=F0+0.3F=30KN,
谢谢回帖,本来先给你回复的,不知为啥没发出来,再写一次。

应该是工作拉力F为30kN。另外那个0.3的来由抱歉没太看明白。
所以计算稍微有一些偏差,还需要考虑一下。

网友:
下次我也算一下

网友:
详细 值得学习!

网友:
这样算有一定的局限性,被车细的地方有面积的突然变化,会引起应力集中,产生的应力有可能高于计算的结果。

预紧力不能太大,如果太大了加上30kN的拉力会把螺纹给破坏了,螺纹的强度怎么算还真不知道。

网友(点评):
不过30千牛应该能稳破坏掉

网友(点评):
图中变细的部分,不是直角而是倾斜变细,就是为了避免应力集中,这样逐渐变细的形状,和应力测试的试验片是近似的,所以可以按照应力测试结果的屈服应力来计算。

网友:
预紧力不超过螺栓破坏强度的70%??????
另外曾经看过类似的拉断试验,破坏的截面和水平成45度,也就是说螺栓最后应该被剪切力破坏掉。这样一来是不是应该参考许用的剪切强度而不是抗拉强度?

网友(点评):
进行抗拉断裂的试验,主要看的是其最大拉力数值为多少,即使断口为剪切口,其断裂的力量也应该是最大抗拉力量,其力量除以横截面积得到的也是其抗拉应力。所以考虑拉断时求力量主要使用抗拉强度。

网友(点评):
是选第一强度理论还是第三强度理论,我认为跟材料的金相有关,

网友(点评):
哦?这么高深的东西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看了一下资料

面积=F/(抗拉强度X4),分母下面的4是因为通常预紧按最大强度的75%计算,剩下的25%是强度储备。有预紧情况下只需无预紧25%的拉力。相关的扭矩有一个对照表可以参考。

网友G:
楼主为何要用M24的螺栓?

网友(点评):
不知道楼主的标准,不过貌似吊装螺栓的安全系数都很高。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为何要用M24的螺栓?

谢道士点评,这个问题实际是我们工作中的问题,那里用的是M24或M30的螺栓,负载也更大一些。在这里主要是为了讨论计算方法,又不想直接用工作中的数据,就改了一下负载,但是螺栓没改。包括结构也更改了,主帖中的这个临时想象的结构是不方便拧螺母的,只是为了描述问题而用的。如您所述,别的螺栓也应该可以,或者说,附加一个题目,最小能够使用的螺栓应该为多少。

网友:
到了需要计算的时候能够知道原理,而不是毫无头绪没有理论基础.

网友:
螺栓扭矩选取时一般取屈服极限的80%左右,因此预紧力F1=640X0.8XA  (A为细部截面积);
当螺钉拉断时,以抗拉强度极限计算,所需拉力F3=800XA;
则通过受力关系得出等式:F1+30000=F3,代入计算后得A=104.167平方毫米,半径R=5.76mm,直径D=2X5.76=11.52mm。

扭矩计算有个公式,记不太清了,明天上传扭矩结果。

补充内容 (2013-7-22 21:35):
扭矩N=KDW,其中K的取值范围比较广,根据螺纹表面状况、润滑程度等取值,暂取一般情况0.15,则有
N=0.15X11.52X640X0.8X104.167=92.2N.M

网友:
大侠们觉得螺栓内部的强度与整体强度是一致的
但是在计算时也放了充分的裕度,个人觉得尺寸不光是计算出来,还是要试验出来。
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车加工尺寸 7.1;7;6.9;6.8;6.7的螺栓,在有预紧力的情况下到拉力机上进行试验,每种试验三个,看在受力多大时会产生塑性变形。
塑性变形开始了,断裂只需要时间、震动和再次的受力来完成。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麻烦拍砖

网友(点评):
校核螺栓实际上校核的是螺栓的不同部位。最大预紧校核实际是校核的螺纹牙的屈服能力。最大抗拉校核,实际是校核的螺栓的轴截面抗拉能力。不过因为一般来说,螺栓标准制定时,已经将两者综合考虑

网友(点评):
所以,对于标准螺栓来说,往往螺纹牙的屈服在后,截面屈服在前。对于拉伸屈服,从屈服点开始实际上却是还有一段上升坡,然后才是塑变断裂。

网友(点评):
使用要求为在3T断裂,那么我们计算就是3T为屈服点?如果计算裕度过大,是不是无法起到保护设备的作用?如果计算裕度过小,是不是在正常载荷下螺栓会断裂?那么如何选择这个直径(屈服)范围呢?

网友(点评):
3T对于M24的螺栓来说就是小儿科了,重点是在如何选择预紧力了,提问就是,什么条件才需要最大预紧力?这个问题需要给出的是两个答案,一是预紧力的大小,二是螺栓直径的大小。个人认为理论加实际才是得到3T断裂目的

网友:
好复杂啊

网友:
在学习《机械设计》的时候有这一部分的计算,让俺回去看看咋算的……

网友:
好费劲啊,稍微明白了一点

网友:
记着...这真得好好看看了...

网友:
30000/880=34mm2
3.14/4*6.6*6.6=34.19
最小处直径约为6.6.

网友:
1、螺栓所受载荷不是预紧力和受力的和,前面有人也提到了“残余预紧力”,
2、螺栓拉断时必然先拉长了,此时,还有没有“残余预紧力”?希望高手分析。

网友:
考虑控制预紧力,许用应力为800x0.8/1.2=533.3Mpa
螺栓工作时受力533.3/1.3x3.14/4x20.752^2=138681.268N
车小处直径800x3.14/4xd^2x1000000=138681.268N        d=14.86mm
螺栓预紧力为(138681.268-3000x9.8)=109281.268N
拧紧力矩为109281.268x24x0.2/1000=525Nm

网友:
这个我真的不会算。

楼主:
1. 首先是受力分析,细部横截面那里,主要向下受到两个力,
一个是负载3吨 F,另一个是螺母扭紧时产生的轴力 F0。
从前面的回复来看,一些朋友没有注意到 轴力 这一项,
如果通过这个帖子有了轴力的认识,那就是一种收获,
以后没准儿会有用得上的时候。
螺母拧紧后,螺杆时刻都在承受着内部的拉力。
也正是这个拉力,把螺杆螺母拉紧,拉住工件使其紧固。
螺杆内部,首先受到的是这个力,还很大,不容忽视。
至于灵翼大侠提出的轴力为零的工况,不敢说没有,
前面也有讨论,只不过太过极端,工作中一般涉及不到。

2.然后是螺栓断裂时候的力 F1.
这个力等于细部横截面积乘以断裂时的应力。
8.8的螺栓,屈服强度为800*0.8=640N/mm2
在这里看了大家的回帖,关于断裂时的应力,有三种意见,
一种是直接用800,认为这时肯定断裂;
一种是使用640,这时螺栓会被拉伸;
我们一般用的是85%,认为这时候基本螺栓就快不行了,
这里偷偷换个词吧,说 失效,螺栓产生塑形变形,基本就危险了,
或者说我们的工况是反复上下运动,所以才选的应力较低。
作为问题讨论,明白原理就好,能够提出自己的依据就好。

3.最后是螺母拧紧时轴力 F0 的计算
螺母拧紧时,其扭矩是一个重要指标,
直接决定了其产生轴力的大小,以及其是否容易松脱。
扭矩与轴力有对应的计算关系式。
下面计算里面为了省事,选了一个简单的计算公式。
当然还有很多计算方法,比如LIAOYAO大侠的计算里面的式子。
当然关于那个式子,需要注意的是直径不是细部直径而应该用螺纹直径。
其他朋友也有其他公式。
这里注意的是,同样的扭矩,有无平垫弹垫有无润滑油,其轴力是不同的。
这里的轴力也是一个范围,计算结果只是在其范围里而已。

4. 需要考虑得原理如上,最后的计算就是 F+F0=F1。
下面是用Excel 做的计算,用单变量求解,对直径进行试差,最终满足上式结果。
直接计算当然也可以。很多朋友也给出了例子。
这里有一个问题是,选用不同的扭矩,其轴力就不同,计算得到直径就不同。
M24我查到的标准扭矩是640Nm,这里分别按640Nm和400Nm进行了计算。
扭矩较小时,轴力也较小,所以螺母容易松动,
所以在实际工作中,螺母用的是hardlock,来保证其紧固性。
就是说,计算结果不是一个数值,而是直径和扭矩相对应的一组数值。
至于取标准扭矩还是取小一些,抱歉我也没啥定论,欢迎大家讨论。
反正螺母有防松装置,只要别取得太小导致两块板分离,就好了。

这道题是我去年年初在工作时遇到的问题。
那之前我对螺母扭矩和轴力的关系,没什么认识。
通过这道题才了解了这些概念。
写在这里,也希望能给一些朋友提供一点点参考。
一个是认识到有轴力这个的概念,
一个是轴力与螺母扭矩的计算公式,可以到网上找一些。
有这两个收获就好了。
至于残余预紧力,抱歉我没有考虑过那么深,欢迎继续讨论。
我们在工作中用的,就是上面的计算结果。
因为一般负载没达到过3吨,所以暂时没事。

以上

by 子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1. 首先是受力分析,细部横截面那里,主要向下受到两个力,
一个是负载3吨 F,另一个是螺母扭紧时产生的轴 ...

学习中,完全没看明白可能需要慢慢看
有个异议,针对第1点,预紧力F0对拉断力不存在大小对应关系
设拉力机从小到大的拉力为变量F(t)直到拉断
当F<F0时,两板不分离还是紧密联接,当F>=F0后,两板正压力=0,所有拉力F作用在螺栓上。
所以最后拉断的力应与预紧力(楼主说的轴力?)无关。

网友:
情况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8楼、9楼说出了关键所在,那就是如果不考虑螺栓与被连接件的刚度,将无法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鄙人粗略研究了一下,当被连接件的刚度非常大时,螺栓拉断载荷F1略略大于3吨即可,预紧力F0可以等于3吨。
当被连接件刚度非常小时,拉断载荷 F1 = 3吨 + F0。

建议链接:

螺栓连接是否应该刨去预紧力?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7748

在高强度螺栓的螺母下面垫弹性元件(如碟簧),其效果是减小了被连接件的刚度,还是减小了螺栓的刚度:
http://www.jxcad.com.cn/read.php?tid=1448330

螺栓被连接件刚度理论的计算方法
http://www.docin.com/p-442174307.html

网友(点评):
重要的联接可以不用垫圈吗,用扭矩扳手控制扭矩。几次想取消垫圈,估计领导肯定不同意。

网友(点评):
这篇刚度论文的第一个公式有错误,好在没有影响后面的推导,不知道为啥审批的人都没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分析完毕,请指正。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处士大侠的介绍,那个线图我是今天上午培训时第一次看到,结果晚上看到您发了,真巧。学习中,感谢~
出差中,上网不便,回去好好学学。

网友:
有一个疑问,常规的螺栓组强度的校核是基于螺栓受到拉扭复合应力作用的假设。这样一来螺栓受到的总载荷应是工作载荷加预紧力。可通过(F+F0)/A≤σ ,A=π*d*d/4来计算预紧力F0,从而由MT=K*F0*d来计算安装扭矩。而楼主设想的保护钢板的危险面(作用面是纯拉)并没有螺纹连接来产生扭矩影响。可否简单看成两个部分螺栓以某种方式(刚性连接?似乎也不妥)互相作用,这样一来受力情况就很复杂了。理论计算应该基于可靠而确定的理论假设上,再来寻求受力分析,此处却很不明朗。愚见见笑。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承受预紧力和工作拉力的紧螺栓连接
设所需工作拉力F0,工作拉力F,螺栓总拉力F2=F0+cb/cb+cm F=F0+0.3F=30KN ...

此处总拉力应为残余预紧力加工作拉力乘以相对刚度系数,而不是预紧力。

网友:
有点不清楚,这预紧力用来做什么。
如果预紧力大于负载,螺栓还会不会拉断?

网友:
我说说我的看法,在考虑这个预紧力的时候,是不是想把他当作是将下部钢板贴合上部钢板所产生的力,也就是说,下部钢板的自重,还有就是,在螺栓断开瞬间,上下钢板之间的间隙有没有要求?就是螺栓所允许的拉伸变形量。请老师指教。

网友I:
理论计算不一定准确,还要考虑切槽后引起的应力集中(这个很重要),如果受载荷是变化的,还要考虑疲劳。实际上很复杂,计算出来很不准确。

网友:
工作拉力F为30000N,残余预紧力F1取(0.6-1.0)F,可以得出预紧力F0=F1+Cm/(Cb+Cm).F   总拉力F2=F0+Cb/(Cm+Cb).F
1.3F2/截面积  使其小于许应拉伸应力  求出直径   Cb/(Cm+Cb)的值可以查手册

网友:
学习了,有点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H:
此处总拉力应为残余预紧力加工作拉力乘以相对刚度系数,而不是预紧力。

我是把工作拉力取值和预紧力相等

网友:
一直没注意这个问题,以后要注意啦,谢谢

网友(2013-08-28):
我学习不懂讲细点可以ky

网友:
有个初步的认识,虽然有些地方还是很模糊

网友:
粗略的算法就是:力除以螺栓材料的抗拉强度=面积

网友:
引用 网友I:
理论计算不一定准确,还要考虑切槽后引起的应力集中(这个很重要),如果受载荷是变化的,还要考虑疲劳。实 ...

我也赞同你的看法。那个槽做成圆弧过渡和做成尖角是完全不一样的,圆弧的大小也是有影响的。

网友:
确实长见识了

网友(2013-12-18):
引用 楼主:
1. 首先是受力分析,细部横截面那里,主要向下受到两个力,
一个是负载3吨 F,另一个是螺母扭紧时产生的轴 ...

是不是不需要考虑预紧力F0,
因为在拉力<预紧力F0前,螺栓受到的力为预紧力,只有大于预紧力的时候(即两个工件有缝隙的时候),螺栓才受到拉力的作用。
整个题目和预紧力的计算没有任何关系。

我忘记了是哪一篇帖子了,有一个图片,把螺栓比成拉伸弹簧,形象的说明了拉力<预紧力F0前,螺栓受到的力为预紧力

网友:
寻思着 保持上下部连接 不松脱,没有考虑进剩余预紧力

网友:
没明白到底怎么做啊

网友(2014-02-12):
引用 网友A:
对于高强度螺栓,由于有预紧力的存在,拉力必须先抵抗掉预紧力,然后才是将杆拉断,而预紧力是靠安装时加的 ...

预紧力使螺栓受拉,螺栓所受拉力要加上预紧力!个人见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才是正解

正解,和预应力框架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1. 首先是受力分析,细部横截面那里,主要向下受到两个力,
一个是负载3吨 F,另一个是螺母扭紧时产生的轴 ...

说实话,看了您的计算,第一感觉是专业,但是冷静下来再看,却感觉无比的怪异。具体怪异在哪里呢,想了半天有了些头绪。这里献丑说一说。不对的,请包涵

按照您的计算,如果选取表格的倒数第二组数据:使用抗拉强度进行计算,扭矩选640Nm,则预紧情况下的轴力约为断裂时螺栓拉力的81.8%. 而这个断裂拉力是按照抗拉强度算出来的,它的80%应该等于屈服极限时的拉力。也就是说,这个螺栓在预紧的情况下已经超过屈服极限了,螺栓会在预紧力的作用下发生塑性变形。显然这个应用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我认为是在楼主取的公式F0=T*207上面。这个公式成立的前提是标准螺栓,而此时,螺栓已经被削弱了。所以标准的预紧扭矩已经变了。如果还是按照原有值进行计算,就会出问题。

以上,个人见解。供参考

网友J:
汗颜,第一次知道残余预紧力的概念。需要重新学习一下。然后再更正自己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E:
======= 2013.07.21 11:30 修改 ===============================
常用M24、8.8 预紧力Fv(KN) ...

拧紧力矩(N·mm) T  ≈ 0.2 * F0 * d = 0.2*15299.65*6.843 = 20930.1
这个公式怎么回事啊。。。我一直认为扭矩是由预紧力产生的压力在旋紧时产生的摩擦力 与半径的乘机。。半径方向每一点的摩擦力都按压力乘以摩擦系数么?十个定值?在乘以半径累积叠加得到总的力矩?

网友:
引用 网友J:
汗颜,第一次知道残余预紧力的概念。需要重新学习一下。然后再更正自己的错误。

查询了机械设计手册

这里假定楼主选择的螺栓是正确的,只进行预紧力的计算

根据设计手册  表 5.2-51

F'p = KFc

根据楼主描述,此应用为变载荷,取K=0.8 , Fc= 3000*9.8=29400 N

则 F'p=0.8*29400=23520 N

根据公式5.2-3

Fp = F'p+(1-λ)Fc

根据楼主描述,此处无垫片,λ取0.2

则 Fp = 23520 + 0.8 * 29400 = 47040 N

即:螺栓预紧力为 47040N

依据公式 5.2-2可以计算出螺栓所受总载荷,并计算最小处直径。

网友(2015-01-06):
有个明显错误,预紧力与负载不是累加的关系,在负载不超过预紧力时,螺栓受到的载荷等于预紧力,因此预紧力就是按3000kg计算的,负载一超过预紧力,螺栓就断裂了

网友:
有时候需要计算,有时候不需要计算

网友:
在网吧玩,等待游戏时间
这个8.8级属于保证载荷
再者,螺栓车细的部分部分要求过度相当圆滑才行吧
否则按照公式算出来,一旦产生应力集中,不用30000牛就断,
也就是说要保证拉断 ,而不是撕裂

网友(2015-10-20):
没空细看,先留名

网友:
很是不解,再我看来就是拉力试验逆行吗?预紧力和拉力不是反向的吗?
本人愚见,预紧力超过3t时(安正解的细部直径加工过的螺栓),他就断了。预紧力小于3t,拉力=3t时他也断了

等着挨 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