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加工完右旋内螺纹的刀具,能再直接加工左旋内螺纹吗!

楼主(2013-07-20):
请教:用加工完右旋内螺纹的刀具,能再直接加工左旋内螺纹吗!
可是!    再直接加工左旋螺纹,刀尖老是崩刀!

补充内容 (2013-7-21 09:19):
是否要更换  刀片下的刀垫!

网友A:
除非将后角磨得很小,又或者是你的螺纹比刀具大很多,否则,不能用同一把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将后角磨得很小,又或者是你的螺纹比刀具大很多,否则,不能用同一把刀。

谢谢指点!再 加工的是1.5螺距的左旋螺纹!    你的意思是:加工左旋螺纹 要换左旋刀片 或 将刀杆倾斜! 以改变刀片的螺旋升角吗! 谢谢

网友(点评):
挺明白吗,就是这样。

网友B:
最好分刀加工,一个刀片也几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分刀加工,一个刀片也几十呢

分刀加工??  是用专用的左旋螺纹刀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刀加工??  是用专用的左旋螺纹刀片吗!

没有什么左牙刀片,你买左牙刀杆,装上外牙刀头,反转加工就行

网友C:
加工1.5的螺距的左旋螺纹不用换刀的,因为螺距小,螺旋升角也小,应该考虑从切削速速和背吃刀量,还有刀具的高低方面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工1.5的螺距的左旋螺纹不用换刀的,因为螺距小,螺旋升角也小,应该考虑从切削速速和背吃刀量,还有刀具的 ...

我试过:加工左旋和右旋外螺纹时,不换刀可以! 但 在加工左旋和右旋内螺纹时, 特别是加工左旋内螺纹时,刀尖易崩刀!磨损也特快!

网友D:
估计左旋右旋跟刀具螺旋升角有关系,理论上估计行,可能实际刀具不如本身定义的左右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左旋右旋跟刀具螺旋升角有关系,理论上估计行,可能实际刀具不如本身定义的左右耐用

我也也这样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