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3180滚齿机加工斜齿轮时,差动挂轮一加负载转速立刻下降

楼主(2013-07-20):
我厂新进江苏盐城秦川华兴产y3180滚齿机,加工斜齿轮时出现下列问题,请各位高手解惑:

差动挂轮一加负载转速立刻下降,个人感觉应该是负载过大。可又找不到原因,划线试切轨迹也不对,头刀和二刀根本不在一条轨迹上。排除了挂轮问题。求教了各位大侠

网友:
我觉得这类问题应该联系采购,让其咨询厂家或让其派专业维修人员进行维修吧。

楼主:
当然装了,

网友A:
差动本来就是一个附加运动,在机床开启并挂上走刀时用手都可以抓着让它不转的,楼主的机床是不是跟了两个离合器(大套一个,内有铜套的。小套一个),滚斜齿时用大套,滚直齿用小套,切不可搞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动本来就是一个附加运动,在机床开启并挂上走刀时用手都可以抓着让它不转的,楼主的机床是不是跟了两个离 ...

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动本来就是一个附加运动,在机床开启并挂上走刀时用手都可以抓着让它不转的,楼主的机床是不是跟了两个离 ...

你说的那是3150型的,3180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那是3150型的,3180不一样的

我说的这个就是3180滚齿机,除非楼主的滚齿机是Y38-1的(旧称Y3180),那个差动接通时工作台分齿定数是48,差动断开工作台分齿定数是24。

楼主:
因该是的,因为差动挂轮以后分齿关挂轮没改变。不怕您笑话,我最后发现我把差动挂轮搞反了,新床子没看仔细。主动从动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动本来就是一个附加运动,在机床开启并挂上走刀时用手都可以抓着让它不转的,楼主的机床是不是跟了两个离 ...

杨大侠您好,请求您的联系方式可以吗?有一些问题向您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