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加工完右旋内螺纹的刀具, 再直接加工左旋螺纹,刀尖老是崩刀! 都是1.5的螺距

楼主(2013-07-20):
用加工完右旋内螺纹的刀具, 再直接加工左旋螺纹,刀尖老是崩刀! 都是1.5的螺距! 求正解

补充内容 (2013-7-21 09:20):
是否要更换  刀片下的刀垫!

网友A:
反螺纹倒拉,直接X轴切入,没退刀槽,不断才奇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螺纹倒拉,直接X轴切入,没退刀槽,不断才奇怪呢?

先G01 X  F0.2     直进刀       每刀最大 0.2      再走  G32  Z5

楼主:
引用 楼主:
先G01 X  F0.2     直进刀       每刀最大 0.2      再走  G32  Z5

网友:
螺纹刀尖小,除非实在没办法,直接轴向切入最好不要。你这个程序如果换我编,我会把x向切速放低十倍再说。另外转速材料刀的类型不知道,需要再确认。毕竟像碳钢和不锈钢切削参数是很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