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灌装机中分配器密封磨损,求助

楼主(2013-07-20):
我是做密封的,最近客户的热灌装机在灌装厂里出了难题,分配器中密封料液位置的星型密封圈磨损异常,不仅内径摩擦面磨损厉害,而且背压端面也出现磨损,而其他几个密封气路的星形圈就没有问题。初步从密封方面我判断是密封圈相对轴旋转造成的。但是问题是同样的加工条件,封气的没问题,封液却出问题,求高人指点。说明:1,料液是脉动饮料,基本没有压力,灌装最高温度95度。2,星形圈用食品级氟胶。3,轴径120,选用的星形圈为123.2x7 。

网友:
原因很多啊,有可能是轴跟密封圈的安装问题!

网友:
我曾经用过三元乙丙橡胶作密封材料,我在设计时打听材料价格(当时)是30元/Kg,供应部买回来的是8元/Kg,使用时,遇热发生热塑性流动,密封严重失效。后来到重庆长江橡胶厂定做三元乙丙橡胶,这几年做了几十批设备没出现密封失效问题。

楼主:
这个问题我自己也和同事分析过,设备商确认密封圈安装沟槽100%按照样本要求加工的情况下,会不会有可能脉动饮料中的糖分含量偏高,灌装过程中在分配器腔体中粘度太大,粘着力在轴旋转的时候使密封圈和所密封的轴有时候脱离,所以即磨损星形圈端面,又磨损星形圈内壁。大家觉得有这种可能吗?现在我们和设备商都很奇怪,我们之间都合作6,7年了,类似的设备也不知道出了多少台了,独独灌装脉动的就出问题。

网友(2015-05-14):
或许和灌装物料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