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设计遇到一个简单机构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3-07-20):
如图 我用红色标记 标出的   我在SW里画出来 装配 这个位置 给他加的 同心的 约束 这个杠杆就不能动作
这个机构  就当他 是使用 气缸的  那这个可行吗?
我去洗衣服回来求解答

网友:
加同心干嘛,,,,相切或者距离啊。

网友:
这个图,你用SW仿真是铁定要出现不能运动的。原因很简单,杠杆运动,两端点走的是圆弧,不是直线,你用SW全做正常同心装配i后,气缸杆只能走直线,那么自然就动不了了。
但是实际中,因为无论是活塞杆,还是楼上注明的卡孔,还是下面的中心定位孔,都存在间隙。再加上考虑杆件可以适当弯曲,所以硬别着使用是可以实现动作的。

网友(点评):
想实现SW的正常仿真,你只能把楼上注明的卡孔也做成长孔,使得卡杆可以上下小幅运动。或者用其他机构在这个地方处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