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小拆了个减速机,啮合不好噪声大,上图

楼主(2013-07-20):
问题:1、输入轴伞齿头和一级伞齿轮齿面有伤痕,似胶合,对否?
           2、噪声的来源应该是伞齿头和一级伞齿侧隙过大,没查到标准,侧隙没有国标?
          3、啮合痕迹也不对,不过看似  装配时啮合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运行了四个月之后才有噪声,一开始没有?这一点其实是我最困惑的
         4、有没有江阴的朋友,从名牌看是否是真货?
         5、侧隙怎么调整?

补充内容 (2013-7-21 12:50):
又有部分图片,在10楼,主要是伞齿轮齿根,及齿面特写,请大侠指点

网友:
不知道装配侧隙啊有检测?

网友: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网友:
轴承检查过没有?

网友(点评):
虽然没打开上盖,但是我拆了逆止器,就是靠近大锥齿轮那个,轴承外圈无法调整,辊子目测没啥问题,游隙良好,一开始我以为这里有问题呢,现在看调不了了,又有照片在10楼,请过目批示

网友:
可以与该厂家确认一下伞齿轮副间隙的设计数值。有些资料上介绍要求控制在0.05-0.10mm范围内。你们那里是不是需要测试一下?
另外轴承的情况是不是也检查测试了?
除了上述说明之外,关于侧隙的标准问题,国内的我个人还没有查到,但国内有许多单位是按DIN3967-1978标准,根据具体条件来选择的。

补充内容 (2013-7-21 10:17):
还有顶隙,可以参考国标GB2362-90。

网友(点评):
靠近伞齿头齿头位置加塞尺啮合,0.5mm能轻松拉出,0.75mm也过去了,有点紧,

网友(点评):
如果裂缝可以修复,则此间隙需要调整到设计值范围。如果裂缝不能修复,就换新的重新装配。

网友:
咬合痕迹可以啊,,,,,,,,油不对吧。

网友(点评):
大锥齿轮上面的痕迹表明 啮合只占50%左右,而且成圆弧状,中间偏外高一点, 正常么?不时啮合必须80%以上么?

网友(点评):
你要求有点高,,,,,

网友(点评):
又有照片在10楼,特意拍了下啮合痕迹,再请大侠过目批示

网友:
侧隙可以调节伞齿轮中心距来调整,装配时还是要打表测一下的,这都有国标的,由法向跨齿厚公差,及中心距公差来确定,运行4、5个月磨齿也可能造成侧隙增大

网友:
问题楼主都分析得很正确了,学习过之后把自己的经验给大家分享一下
DCY型重载减速机来说,
1,输入轴伞齿头有损坏的地方,建议更换,随便把高速轴承也换掉,轴承磨损以及油隙较大了
2,可以把副伞齿适量向内调节一点
3,减速机油位,我们一般都要求把输入轴伞齿头浸在油里面,这样高速轴的轴承才能保证润滑

网友(点评):
关于3,这个在一级轴就是大弧伞齿旁边有甩油盘,见图,能把油“喷”到轴承位,靠壳体上的油孔流进轴承,甩的挺厉害的,开机时检查孔根本不能开,螺丝一松,甩的油就把盖子顶起一条缝

网友:
噪声周期怎么样,打开箱子慢慢转,看符合哪一个齿轮的周期,重点检查该齿轮就行
通常来说,突然来的噪音是来自轴承的。滚珠轴承爆球了?

网友(点评):
慢慢转就没有了,感觉是侧隙大,盘动输入轴有间隙,轴承至检查了大锥齿轮那个位置,没事,又有照片在10楼

楼主:
早上又仔细检查了下,昨天是中午检查的光线不好,晚上突然想起了点什么
输入弧形齿(伞齿头)根部有裂纹,不晓得是点蚀还是裂纹,请大侠们过目
这次能排除油的问题了吧
推测应该是这里先出现问题,裂纹之后产生碎屑导致与之啮合的划伤,噪音过大
另外看啮合痕迹,我觉得还是不对,少的多

网友(点评):
小齿轮从这侧看是逆时针转的,主动,好像有说法说主动尽可能凸面受力,怎么这个小齿轮凹面受力呢?

网友(点评):
是哦,怎么就、觉得中心偏了呢,大齿的咬合确实少了。

网友:
油的情况,轴承的情况,以及齿根裂缝的情况,都需要检查,因为造成齿根裂缝的原因还可能未知,暂时还不能确定是什么问题引起的。现在是找到了某一级别的原因,但是根本原因还有待进一步寻找和确认。
另外如果裂缝不能修复,就得考虑更换那一对伞齿副。如果有办法修复,就要考虑调整齿轮副的间隙。从你测量的结果来看,应该是间隙过大了,需要减小。可能在齿轮II与轴承之间会有个调整垫,可以追加若干调整垫(一般有0.1的,也还0.2的)来调整。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对,可是使用现场是修不了的,只能反厂了 另外啮合痕迹是否有问题,是否如haige大侠说的“可以”?

网友(点评):
齿轮啮合程度的直观评估,最好用红丹粉来看接触斑点。另外,现国家齿轮标准GB/Z 18620.4-2002第四部分规定:接触斑点可以给出齿长方向配合不准确的程度,。。。,必须强调,做出的任何结论都带有主观性,只是近似的并

网友(点评):
只是近似的并依赖于专业人员的经验。

网友:
油品太差了,要加循环过滤系统。
非受力面磨损应该是对面主动轮的齿顶刮痕吧?这种干涉造成,而且齿轮装配后有一个磨合期,磨合就是磨掉干涉部分。不见得直接跟噪音有关。不过会影响齿厚,最好做个标记,用一段时间之后检查是否有深化

网友(点评):
看小齿轮这个情况,如果继续使用,可能要断齿了,还是返厂维修吧

网友:
把轴承仔细检查一下。。。10个变速箱噪音大起码9个都是轴承的问题。。。。还有你那变速箱减速比例是多少。。维修这类减速器 变速箱首先判断噪声的来源。。声音的类型。。 齿轮间隙的声音和轴承间隙的声音是有区别的。。。

网友(点评):
oo?麻烦大侠明示齿轮间隙的声音是怎样?轴承间隙的声音怎样?我这个貌似随着输出轴的转动,每一圈总是从大到小再到大,像拖拉机经过由远及近又走过去一样,齿轮还是轴承?

网友:
我认为   是接触印痕装配的时候没调好     大轮大部分接触区在齿顶   就反应在小轮齿根    时间长了  肯定会磨坏掉   还有侧隙没调好,另外观察  弧伞齿的主动轮   有没有轴向窜动

楼主:
大侠们怎么又潜水了?啮合痕迹到底有没有问题嘛

网友(点评):
我在11楼回复了一点意见,请看一下。

网友(点评):
我个人看法是:一是希望用红丹粉,一是认为接触斑点的看法始终有主观的成分。

网友(2013-09-02):
00轴交角有没有调整好,侧隙用手感检测一下

网友:
感觉是两轴的交角太小,导致小齿轮大端两侧面磨损严重。如果小轮位于正确的安装距上,且齿轮副的侧隙也正确,那么这种问题是无法通过装配修正解决的,需要返厂检查壳体、小轮、大轮等所有零件。

网友(点评):
换了一对螺伞齿,已经修好啦,跑合了大概有一个多月了,没有噪音了,也没检查

网友A:
楼主分析问题仔细  学习啊  减速箱用在什么设备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析问题仔细  学习啊  减速箱用在什么设备上啊?

斗式提升机

网友:
对减速机不是太了解,过来学习下

网友(2014-05-11):
我处理过一个同型号的减速机  问题是伞齿窜轴导致的噪声,加1mm垫片解决

网友(2014-07-20):
qq  1039277143  看到请添加,求交流

网友:
你们公司有能力的话换个新的吧  我是西门子弗兰德的   有意向可以联系我  qsk15800725428@sina.com

网友(2015-09-05):
装配时候间隙没挑好  接触面 啮合不好   使用后造成的磨损声音就大了    我公司专业做齿轮箱的 同在济南 多交流QQ795266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