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产品怎么做,求指点

楼主(2013-07-21):
铜大概200MM长,100MM锥度30度差不多,100MM直径30MM,翻砂来就这个形状,请问在数控怎么加工。

网友:
表达的不清楚,发张图纸上来。

网友A:
没留卡头量,,,,怎么加工啊,坑爹的设计。

网友:
把话说明白!

网友:
建议楼主发上自己的图纸

网友:
铜,很大可能是拉出外径30再加工剩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留卡头量,,,,怎么加工啊,坑爹的设计。

如果允许打中心孔,可以用驱动顶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