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楔带传动问题

楼主(2013-07-21):
请教一下:
木工带锯的多楔带,在过载的情况下即锯条切割时被木头卡死,应该是皮带打滑,还是电机堵转?请诸位不吝赐教。

网友A:
皮带打滑电机轴是转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打滑电机轴是转动的。

对的。我的意思是设计皮带时,过载的情况下,应该是皮带打滑电机轴转动?还是皮带不打滑而电机堵转?

网友:
我认为过载时还是皮带打滑,明显丢转较好,一是实现比较容易,对电机与皮带伤害不大。二是好调整,只要调整皮带的张力即可。可以减少维护的工作量。

楼主:
今天问过公司的老工程师了,应该是皮带不打滑而电机堵转这种情况才是合理的。
因为电机的最大输出功率只有完全传递到锯条上,才能最大限度得发挥电机的功率,否则,如果皮带打滑,则电机还未到达最大输出功率就开始打滑了,电机的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