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机构是应用于封箱机用的,请教各位谁比较熟悉

楼主(2013-07-21):
上面的机构是应用于封箱机用的,请教各位谁比较熟悉的,觉得机构合理不?听听您的意见,谢谢!

网友:
没有见过这种机械。

网友:
這是貼帶器~純機構式的..外面好像滿多廠商在製造..

网友:
不知道干什么用的!求教!

网友:
很多做的,自己研发,玩玩还可以,成品的话,还是copy吧

网友:
贴带机,纸箱在下面走过,封边的贴带的,两个滚轮是联动的,你这个图不太对。

网友:
此结构实际使用良好,但要注意结构尺寸及胶轮软硬程度,刀片挡板并不耐用(有扭曲)。

网友:
注意底部胶轮静止时位置,一高一低。

网友(2013-12-03):
我也想要。楼主有电子档吗QQ331633482

网友(2014-01-20):
这个不就是封箱机的机头吗?市场上有卖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