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紧固件的拧紧曲线

楼主(2013-07-21):
请帮指点一下下面的拧紧曲线中线条呈波纹状,是否正常?(因为我见到的曲线大部分较平滑)如果不正常,通常与紧固件和被紧固件的哪些因素相关?
注:该紧固点为硬连接,紧固扭矩为紧固至100Nm后再转38度,其中在紧固至50Nm时切换转速,由320rpm切换为30rpm。螺栓为10.9级普通螺栓。

网友:
看看螺纹具体情况吧。第一个波纹可以理解,降速导致扭矩瞬间的丢失,同时,之前转速高,螺纹部分因为摩擦温度升高,是摩擦系数降低,导致不能自锁,出现回转。第二个波纹是螺纹屈服了?

楼主:
第2个自上而下的大波纹应是紧固至规定角度,拧紧过程结束,转速降为0的过程。我比较疑惑的是第一个大波纹和第2个大波纹之间的曲线为什么是波浪状的,有的曲线波浪感更强,首先发现该点的静态扭矩呈下降趋势时下载的曲线,静态扭矩正常时曲线较平滑。

网友:
谢谢分享,又学到东西了,以前还真不知道有这东西

网友:
第一个大波纹和第2个大波纹之间的曲线为什么是波浪状

感觉波纹和施力情况有关,实际转速可能非匀速,建议实际去观察验证后,再对照曲线图,应该可以得到确论。

网友:
很想知道测出该曲线的点的位置.  以前没接触过这种设备,希望能够多多介绍下.
不管怎么说,输出的结果与被测位置与手段有直接关系

网友:
随着扭矩值加大,螺纹摩擦力随之加大,于是出现“爬行”现象,其实就是静摩擦系数大于动摩擦系数引起的一种自激震荡,你螺栓应该有加润滑剂,这个曲线还算好的,我的拧紧力矩到185NM,曲线波动更大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后来继续研究发现与连接处的连接有关系,其一被连接件是铝制的,其二此处拧紧过程中连接系统有轻微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