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减速机齿轮维修

楼主(2013-07-21):
        请教各位大侠,你们遇到行星减速机齿轮损坏怎么解决的啊,是整个更换减速机吗,成本又太高,如果只是更换齿轮,那减速机上的齿轮经测绘并不是标准齿轮,怎么进行替代加工呢,由于周围没有人进行交流,所以发上来求助各位大侠,谢谢!

网友A:
把几个行星轮一起换了。

网友:
找原厂买配件。

网友:
你是要变位齿轮吧?滚齿工都会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几个行星轮一起换了。

自己重新按减速比设计是吗,我现在就准备这样干,谢谢

网友(点评):
需要核对参数我可以帮忙!

网友B:
我们一般换新的减速机,旧的修复,更换齿轮轴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一般换新的减速机,旧的修复,更换齿轮轴承就行了

坏的太多了,成本上还是有点高啊

网友(2013-12-23):
可以找原厂要配件,要么就找个质量比较好的行星用

网友(2014-01-22):
行星齿轮减速机购买的时候就要选好型扭矩的计算这样就不容易坏 要是没有选好型 太阳轮比较容易坏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子的问题,有时候实在是没得办法就用线切割,用薄板子割出齿形然后往上面套,真是逼急了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