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轴承孔座涨紧芯轴MC9图档(附刀路)顶的后天发实物图片

楼主(2013-07-21):
MC9不能直接上传,后天一起发

楼主:
没人顶,再发芯轴粗加工后实物图

网友(点评):
只有3MM刀盘,叫线切割还不如自己动手,15分钟就好

网友:
能不能改正一下?拧紧时螺丝的锥面不旋转?担心多拧几次后破坏了锥面部分而失去了精度。

网友(点评):
兄弟,精度是靠那个台阶管正的,所以没有问题

网友:
不对吧?靠台阶?你留多少余量?0.5丝?2丝?如果没有余量了你怎么放工件,如果有余量了,你怎么保证内外同轴?这个东西我看只能靠四个变形瓣同步变形才能同轴和上下料。

网友(点评):
兄弟想得很仔细,我加工50个零件,同心度很准,比打表不知准多少,速度上下工件大约30秒

楼主:
没人顶,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还是说话算数,发图

网友:
很普通的东西。。。

网友:
我们做两端轴承位的时候 如果不是很长 一般是两端一起车 同轴度刚刚滴
大侠这种芯轴也有用过 个人觉得 你的锥度有点偏大

网友(点评):
M16螺丝,这个锥度就随便搞的,但实际还行,装夹只要几十秒,同时车二个轴承孔我也车过,只是这个工件外面也要车螺纹(包胶用的)所以就用心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