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震刀..师傅有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2013-07-21):
震刀原因很多.但师傅有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机床托班导轨刚磨过,没问题,主轴箱也没问题,刀架也没问题,地基也没问题,刀也没问题,就是干活车活时震刀,有没遇到这种情况的师傅,求解......

网友:
是什么机床  cnc么 cnc的话是卡刀槽里有料屑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人的问题!

网友:
嗯  还真遇到过,车出来的成波纹状
工件强度不够,发生了弹性变形,刀钝,因为切削微观上讲也是摩擦,加工硬化直到断裂,
吃刀时,工件受刀的垂直于工件的力,如果刀钝或者工件悬伸过长(等价于悬臂梁)会使工件产生弹性变形,
力继续增大,铁屑断裂时,力瞬时撤销,下一层又突然增大,产生波纹……
刀尖由圆弧改为倒角,减小后角,减少工件悬伸,增加转速,使用切削液,等等都可以避免这个临界值

网友:
振刀原因是多方面的,多注意细节.如:工艺、刀具刀片选用、吃刀深度......

网友:
怎么没人说 劣质的活动顶针呢。。。

网友:
还是有原因没有考虑到吧?

网友:
看一下机床四个角落的垫铁调平了没有,调一下转速避开共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