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92 X63.5 Z-18 P1.5 K1.8 I1 中的 P1.5 K1.8 I1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7-21):
请问:G92 X63.5 Z-18 P1.5 K1.8 I1  中的  P1.5 K1.8 I1是什么意思!那位师傅能说下哈!多谢

网友A:
你用的广数928的系统吧!
P1.5代表螺纹的螺距是1.5     K和I表示螺纹的退尾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广数928的系统吧!
P1.5代表螺纹的螺距是1.5     K和I表示螺纹的退尾长度

螺距不是  F  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螺距不是  F  吗

K和I  的值 是 怎样设定的!  有什么要求!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螺距不是  F  吗

你是新手吗?   我了解的广数928的螺距是用P。
I  和K是针对没有退刀槽的螺纹而使用的,如果不用的话最后一牙螺纹将乱牙。
不过现在大多数系统都是自动退刀  不存在编I   K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新手吗?   我了解的广数928的螺距是用P。
I  和K是针对没有退刀槽的螺纹而使用的,如果不用的话最后 ...

谢了! 广数没用过! 我用  凯恩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