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车锥螺纹的一些数据

楼主(2013-07-21):
各位师傅大家好,我从事数控也就四五年,现在一直在带班 ,最近单位要接一批 锥螺纹的活加工,因为本人从没做过类似的,所以上来求教下,感谢各位师傅们赐教!

比如  我之前一直做的都是直螺纹,像外螺纹M18*1.5的,我就知道外圆车到18小0.1毫米差不多

换做  RC1 寸的外螺纹 该怎么车?车的锥度是多少,以及G92后面的那个R 是多少,还有那个螺距F 是多少……

还有 比如 要攻丝 R1/4的内螺纹,该用多大的钻头打眼再攻丝?

还有好多类似 RC3/4  RC1 1/2   这些螺纹 该怎么做,无从下手啊,谢谢各位师傅肯赐教,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
R就是大径减小径除以2,F还是原来的F.

网友:
R是圆锥外螺纹,锥度55度,查表,查出基准面距你要车到的小端的距离,1/2表示基准面处的公称直径,
查牙型参数(螺距、中径这些),计算光杆(锥度别整错)小端直径和大端直径,选合适车刀,车到位即可。

Rc是圆锥内螺纹,锥度55度,查表,查出基准面距你要车到的“大端”的距离,1/2表示基准面处的公称直径,
、、、、、车(相对来说孔比较大好弄)的话方法一样,钻孔、攻丝的话没见人干过!

网友:
这个要查表,你可以百度下。

网友:
管螺纹刀尖55度`锥度比1比16这是死数`至于你的各种标准什么R4/3拉什么的在车工手册里可以找到`
加工方法G92 X   Z-  R(起刀点减去终刀点的半径外圆丝是负的,里眼丝是正的)F
下面是我的一点经验`
如果你发现你挑的丝螺距不是那么的规矩一头丝尖一头丝平`调整R直知道挑第一刀知道前后吃刀差不多的时候`在继续X X X X X G0完活在实环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