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边的矩形,其中一边表示尺寸,可以吗?

楼主(2013-07-21):
等边的矩形,其中一边表示尺寸,可以吗?

网友:
就是说是正方形?尺寸前面加个方框表达出来“这个是个正方形"的意思就好

网友(点评):
这个是正规标准表示方式吗?

网友:
口17。 建国这么标的

网友(点评):
早點睡吧~~~~~~~~~~~我是建國後生的~~~~~~~~~~~~

网友(点评):
哈哈,大侠,我是时差党。不必在意我。唉,有时拼音打字就这点不好,容易错。应该是“见过”。

网友:
楼主查查机械制图书就知道了,有标注实例的

网友:
矩形也有见过标:长x宽的;

但不知道这是否符合规矩,没细查;

网友:
尺寸×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