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另存为PDF提示缺少Arial字体?

楼主(2013-07-21):
SW另存为PDF提示缺少Arial字体?按提示说是在Office中重新加载本地安装~~~但是没有通用字体。

网友:
下载对应字体安装在系统盘字体文件夹即可解决此问题

网友(点评):
系统里有这个字体~~~~~~~~~

网友A:
注释里头,设置一下

楼主:
没有用的,我在“工具”--“选项”里改注释字体都 不行。
还是提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释里头,设置一下

我在系统注释里改成微软雅黑,还是不行。转换PDF文件 就会出现如图的提示,PDF上文字是消失了。

网友(点评):
使用的字体要在pdf和sw里都有才行。

网友(点评):
系统里有Arial字体,但好像是SW里没有安装上Arial字体。按它的提示也安装不上~!

网友:
PDF换个全的

网友(点评):
是PDF软件的原因呢还是SW软件原因?

网友(点评):
是字體 的原因,已經解決了~!

网友:
安装PDF打印机,不要另存。

网友(点评):
已經安裝好了Arial字體。 此帖終結~!

网友(点评):
已經安裝好了Arial字體。 此帖終結~!

网友(2014-09-04):
引用 楼主:
没有用的,我在“工具”--“选项”里改注释字体都 不行。
还是提出错。

求教!大哥教教我把   一样的问题,我QQ843541913,

网友B(2022-11-25):
@东北制造  大师教我一下,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东北制造  大师教我一下,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上搜索下载Arial Unicode MS字体,安装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