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都被弄大了,齿轮装配看起来好简单,配合时怎么也弄不好

楼主(2013-07-22):
属于齿轮装配,看起来好简单,配合时怎么也弄不好,求大虾指点一下。

楼主:
声明一下刚才头晕了,是属于轴承的而不是齿轮

网友(点评):
刚想提醒你:是轴承不是齿轮,就看到这里了!可以考虑用原点和临时轴做配合。

网友:
画基准面,然后用基准面定位

网友(点评):
对的! 滚珠和套圈选择相同的基准,然后配合就可以了

网友A:
保持架模型内做一个3D草图,把一个圆柱面的轴线中心点画出来。然后跟球做同心装配,然后阵列。

网友:
做个基准面和同心的草图就可以了

网友B:
保持架内孔做成球面比较好装配吧!

网友C:
其实是装配时选取的基准面不同,可以设定基准面1为穿过一圈滚珠中心,基准面2为穿过轴承支撑架上圆孔中心,然后装配同轴和重合平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持架模型内做一个3D草图,把一个圆柱面的轴线中心点画出来。然后跟球做同心装配,然后阵列。

这个太妙了,呵呵……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是装配时选取的基准面不同,可以设定基准面1为穿过一圈滚珠中心,基准面2为穿过轴承支撑架上圆孔中心, ...

视频上就这样讲的,我做了,就成现在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持架内孔做成球面比较好装配吧!

是球面啊,然后切出来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感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上就这样讲的,我做了,就成现在这样了

东西发过来,我给你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