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床驱动问题,请教

楼主(2013-07-22):
大家好,在钻床中的驱动基本上都是电机通过皮带带动主轴转动,转速能到80-2000(有的甚至更高),我想问下通过蜗杆涡轮可以吗?转速最高能到600,这样的转速及驱动方式是否可行,请大家给与指正,谢谢!

网友:
成本,变速比

网友(点评):
速比最高1:5吧,关键是能这么用吗?钻床最高600转能行吗?

网友:
传动比问题     还有涡轮蜗杆摩擦损耗会不会太大

楼主:
有没有高手能提供点确切的资料啊

网友(2024-03-18):
蜗轮蜗杆传动效率太低,也没有皮带的打滑防抱死功能

网友:
一般机床变速箱应该是齿轮吧。。。

网友:
机床转得太快,蜗轮蜗杆很快就磨坏了,蜗轮蜗杆传动比也大,传速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