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大立车的来解释一下?

楼主(2013-07-22):
在五米立车上加工电机壳,高度2950MM,直径1805MM,为什么加工最上面的孔有一对方的孔壁总是有振纹,而另一对方孔却很好,机壳方形长2.2米宽2米,有一方开口,开口那方及其对方的孔壁粗糙度3.2能达到,另一对方有振纹,工件重8吨,转速12-20转都试过,进给速度每转0.25左右,精加工余量单边0.2毫米,用的机夹刀片,菱形涂层专用精车刀片,其实手磨焊接刀也能达到,但是同样会出现一对方有振纹* Z2 K& D$ N  D

网友:
图纸,没图纸无法帮你分析

网友:
以前看人说  也许是共振,要不让旁边的机床停下加工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挺有道理的,共振。

网友:
这个应该多种考虑原因,然后分别排除。

网友:
刀具老化,工艺系统共振,装夹不合理,等等

网友:
用硬质合金刀,磨尖点,试试。

网友:
钢性不足产生振纹

网友(2013-12-06):
震动一测补充刚性  立车壳体类零件经常出现类似现象 尤其焊接零件和铸造零件

网友:
外面是方形里面是圆孔,也就是说四个拐角肉子多,四个方面肉子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