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的标注里面 一定要标注跨测齿数和公法线长度吗?

楼主(2013-07-22):
请问下齿轮的标注里面  一定要标注跨测齿数和公法线长度吗?

网友:
这个要看你齿轮的精度要求 如果不标的话 滚齿时 查齿轮公法线表也可以 查到的

网友:
当然你出的是正式图纸 就一定要标了

网友:
开滚齿机的工人需要根据跨测齿数来检测公法线长度,这样可以知道齿轮是否加工合格

网友:
标注一下最好,这样就规范了。

网友:
不标公法线的话,等于不标几何尺寸。而且公法线还要有公差的。

网友:
标注了加工测量方便,省得再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