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以下哪组视图的表达更好?

楼主(2013-07-22):
请问以下哪组视图的表达更好?

网友:
我个人也喜欢第二个图。断面图另外单独表示比剖视图更为清晰。

补充内容 (2013-7-25 01:49):
虽然喜欢第二张图,但是没有这种画法。阶梯剖是给阶梯剖视图准备的。断面图没有使用阶梯剖切线的。只能割爱了。

网友(点评):
断面图单独表示固然比剖视图更为清晰,但是断面图可以像第二图那样采用阶梯剖吗?貌似《机械制图手册》里面没有允许断面图可以阶梯剖吧。但是一想,制图是灵活的,哪个表达简便哪个就好。兄弟能不能给个类似的表达?

网友(点评):
你是对的。阶梯剖仍然是剖视图。断面图不是剖视图。所以断面图不能阶梯剖。阶梯剖视图必须包括可视非剖部分。向你学习!

网友:
B

我的习惯第一张,下面的视图B图的中心孔没有表示

网友A:
虽然在学校里会教一些半剖图、剖视图之类的,但是实际工作中几乎不会那样画,基本都是断面或者剖面另外画图,不会在三视图中出现剖视图的情况,图纸的受众是实际操作的工人,要考虑他们的接收能力

网友(点评):
言之有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在学校里会教一些半剖图、剖视图之类的,但是实际工作中几乎不会那样画,基本都是断面或者剖面另外画图 ...

言之有理。

网友:
下面的俯视图也需要整图,那个B向比较好

网友B:
单这两种方式的话说,下面的好些。

不过感觉好像这两种方式中都有漏尺寸的地方吧?我还没仔细看,有时间再仔细看看。

只给出这些信息,应该有些地方的形状和尺寸没有交代,会有歧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这两种方式的话说,下面的好些。

不过感觉好像这两种方式中都有漏尺寸的地方吧?我还没仔细看,有时间 ...

感谢您的关注,期待您的精彩点评。

网友:
就你这图,到车间就是不合格。好好的俯视图,直接画在主视图下边多好,非画到右边,加个箭头,变成向视图,你以为写作业呢。要考虑现在工人流动大,识图能力高低不齐。多数工人就知道三视图,主视图,俯视图,右视图,而且制图规范也是这么规定的,在三视图不能清楚表达结构的情况下,再加其它剖视,局部剖。
把一二图结合,俯视图放在主视图下面,以一图为主,外加B向视图。

网友:
还是第二个好# M7 q3 ^5 d; |) L

网友:
相对来说第一张要好一点,但也只是相对来说的,建议俯视图,直接画在主视图下边,这样看起来更规范一点

网友:
没这种表达方式吧,弄个箭头就可以只投影一个面了,这不严谨

网友:
都不怎么好,两个综合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