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密封的种类

楼主(2013-07-22):
机械密封有多少种类,我知道的有用四氟橡胶密封,用盘根密封,还有更好的密封吗?

网友:
先找密封手册看看吧。

网友:
你说的是非机械蜜蜂吧,四氟是塑料,不是橡胶,目前我们知道的做的最好的应该该是泛塞封了,就是一个U圈里边有个弹簧,这个好像是国外的特瑞堡,圣戈班开发出来的,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端的了。18501267806需要更多了解密封,找我咨询,乐意解答。

网友:
机械密封和填料密封不一样的....盘根属于填料....

网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

读一下这个,看什么是机械密封。

网友:
貌似你说的不是机械密封~
最近身边正在测试一种纳米填料密封,目前效果还不错

网友(2013-08-24):
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2013-09-23):
查手册吧

网友(2014-07-12):
机械密封一般可分为单封、双封、多端面密封。其中,单封占多数,双封可分为串封、背靠背、面对面三种。另一种分类方式是将机械密封分为平衡型和非平衡型2种,前者承压较高,后者承压较低,一般不超过16bar可选择非平衡型机械密封。第三种分类方式是将密封分为内装式和外装式;内装承受高压,外装可保证大部分密封件不接触介质,选择低材节约成本,但是承压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