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牙刷上料问题

楼主(2013-07-22):
先说下现在生产流程:
1.将牙刷直接倒进上料仓,皮带将牙刷送入振动盘
2.振动盘分料排列
3.排列好的牙刷等待区
4.机械手将牙刷拿到目的地

采用振动盘上料,生产中不怎么稳定,容易卡料,现在想换一种上料方式。想了几天也没想到一个比较好的方案。
求助大神们指点一二。先谢谢了。

网友:
振动盘上料已经是很经济的上料方案了。。。

网友(点评):
但是现在生产不稳定啊,卡料太多,几分钟就会卡一次。

网友:
建议楼主到优酷里搜日本科学技术的系列片,里面有生产牙刷的全套流水线。

网友(点评):
已经看过了,他那个牙刷没有植毛后在上料的情况。而且他那个牙刷手柄比我这个比较规整。

网友:
没有接触过的,学习

网友A:
这振动盘够便宜的,这么粗糙。
振动盘这东西,下面用好的振荡器,上面讲究的就是活儿细。
多花点钱就好了。可以介绍我的合作伙伴,抱你满意。在上海松江的。
这家连尼龙扎带都敢玩,牙刷就更没问题了。振荡器全部用日本的NTN或神钢的。

另外,提升机的刮板也很可爱的。

网友(点评):
有图才有真相,不知道是不是能上些图片,说明好到什么程度

网友(点评):
兄台是否能私信我一个 一直没找到用的称心如意的 振动盘合作厂家

网友(点评):
订振动盘,要看现场。光看图片,不能了解全面。先多转几家后,到上海市松江区江田东路92号A栋找詹老板,再看看他们的活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振动盘够便宜的,这么粗糙。
振动盘这东西,下面用好的振荡器,上面讲究的就是活儿细。
多花点钱就好了 ...

我现在想不用振动盘,用其他方式能否实现啊

网友(点评):
都造到这里了,现在换掉整个供料结构,也太烧钱了吧。何况,换了,你还是不清楚能不能一次到位的。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这个东西如果好用的需要很多量,所以想试做个比较好的。稳定可靠的

网友(点评):
然后在批量生产

网友B:
感觉还是把那个头和把分开好弄点

网友(点评):
能否具体说下啊

网友:
围观

网友(点评):
这个感觉不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把那个头和把分开好弄点

其实我不专业的,只是个想法,分开后节能环保,市面上肯定有分开来的

网友C:
排列好了再植毛不行吗?
原来植毛的工艺是什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列好了再植毛不行吗?
原来植毛的工艺是什么样呢

现在市场上有一体的,但是现有的单独的机器不能丢弃吧

网友:
应不是用振动盆才卡料吧,是什么原因会卡料呢?

网友:
牙刷基地的路过

楼主:
看来很难啊

网友:
没玩过
乱想些条件看看:)
1:牙刷有可能一头重,一头轻吧?
2:将牙刷放到水中,会产生什么样的落体状态?
3:水增稠到一定状态后又会如何?(震动)
4:向上气吹送料管道?

网友:
感觉大部分还是选用振动盘.

网友D:
牙刷平躺进料,旋转90度,机械手抓走。

网友(点评):
现在我们的难点是稳定上料,分离,换向。。。而且还要有速度。机械手抓取肯定上料状态来定了

楼主:
要沉到海底了,我再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牙刷平躺进料,旋转90度,机械手抓走。

是圆振卡料还是,直振卡料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沉到海底了,我再顶一下。

不想下沉的话,你得把具体的速度需求、牙刷的尺寸,振动盘的频率和振幅、卡料的具体位置,卡料时的照片,卡料位置的取出牙刷后的振动盘具体照片提示出来。
光犯愁,有什么用?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
手工放牙刷就是了,你用的牙刷包装机能有多快速度?1天3W支一个人就放完了

网友:
我有个想法,让牙刷平面排着,一层铺过去,让牙刷掉到你的,像你的第三张图

网友:
还有就是你的那些位置卡料啊,料盘卡料可以按上面改

网友:
         卡料的部位是不是固定的位置,如果是,可以针对卡料做出对策。

即,针对卡料状态,加感应、排除机构等。

网友:
有意思,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想下沉的话,你得把具体的速度需求、牙刷的尺寸,振动盘的频率和振幅、卡料的具体位置,卡料时的照片, ...

你说的很对,只是我之前想不使用震动盘上料。感谢支持

网友(2015-04-18):
朋友在线吗?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牙刷上料问题。
38110481

网友:
楼主在线不?有事请教!账户名即是球球号,求加,或者你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哈,。!

网友:
多看有益!!!!!!!!!!!!!!!!!!!!!!

网友(2016-06-10):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k4Nzk2NDY0.html?from=s1.8-1-1.2  优酷视频

网友:
如果实在不想用震动盘,可以考虑你的第一步上料方式,皮带把牙刷提升后,掉下,落在水平的另一条皮带上,往前输送,上方用CCD拍照,用一个4轴机器人来根据牙刷姿态抓取,不符合条件的回流再上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