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英文图纸怎么翻译

楼主(2013-07-22):
求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
德国的? 这个只能自己慢慢查字典了,在没全部看懂前一定不要动手!

网友A:
符号有区别吗?以前好像没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符号有区别吗?以前好像没碰到过

不知道啊!我是一点都看不懂!只是要铸造!

网友B:
德英对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德英对照哦

什么意思?先翻译成德语??、

网友C:
上面芬兰语,下面英语。ED COATING应该是"electrodeposition coating”,百度说是“电泳涂装”。最后一个简单,就是要求最终颜色是黑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芬兰语,下面英语。ED COATING应该是"electrodeposition coating”,百度说是“电泳涂装”。最后一个简 ...

下面表格里的呢?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技术要求什么的

网友:
下面表格里的呢?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技术要求什么的

下面表格里的,材料:4140/42CrMo4;材料下边的表格里还是表面处理;再下边就是名字了;右下角是未注公差。